从ASUS A52J进水机维修谈一下示波器检修PWM电路(修到屌火冒)

楼主(2014-07-03):
    客户拿来了A52J说是别人让他拿来修的,放家里2个月忘记了,不知道什么故障。
    客户的电池留在机子上,直接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拔掉电池,接上稳压电源,待机0.032A明显短路。当着客户的面拆机,主板大面积进水,多处电阻腐蚀.跟客户讲了,主板修好300块,触摸板 键盘等这些东西不包括在里面。客户说了300能好就好,再贵就不修了。

    进水机器当然是先用万用表检查裸板各处有无短路,把缺件补上再把断线,腐蚀的原件换掉。裸板测量主板各处无明显短路,原件挨个换好。

    找到PDF 点位图,把进水原件全部拆掉,换好所有原件。再打了一遍这边电感对地值80多,应该正常。试着裸板通电。

    这时候自动上电到0.4左右,南桥爆烫,全板只有3.3VALW,5VALW有电压。南桥也坏掉了。
    换个HM55,再打一遍全板主供电,USB数据线对地阻抗,正常。裸板通电,自动上电到0.235A左右掉电,重启,然后又到0.235A 仔细检查除了VCORE以外的所有供电。发现这个进水芯片控制的电压不起来。
正准备给这个芯片的各个引脚进行地毯式的工作条件检测,这时候啪的一下电流变为 4点几安。吓死我了,赶紧拔掉稳压电源, 打了一遍这个电感上的对地阻抗。0000。要疯掉了。
拆掉下管,和滤波电容以后,不短路了。但是这颗芯片我是不敢用了,再换了颗芯片,上下管,电容。

    裸板试着通电,电流还是到0.235左右掉电重启。
    检查第十六脚TON,断线的已经补好,第二脚VDD 5V   正常;第九脚VDDP 5V正常; 13脚BOOT 5V正常;15脚EN 3.2V正常。芯片启动条件都满足,用万用表测不出一闪而过的电信号,示波器要出场了。

    示波器检测电感靠近上下管的一端能检测到如下波形:

    该波形表示芯片有工作。这边的波形一闪而过。应该是保护了。

    再测电感靠近滤波电容一端波形:

    这是在1V 250us下面测得的波形,有电压,滤波有效,但是电压都过了2V多了明显过压了。也是一闪而过。

    研究下该芯片
    引脚定义如下:

    原理图如下:

    该芯片通过FB反馈脚调节输出电压,按照原理图上面的标记,电感靠近滤波电容一端通过两个20K电阻分压然后连接到FB反馈脚。补电阻的时候,我为了方便找原件,给了两个10K电阻分压到了FB反馈脚,这应该是可以的。只要反馈脚能接收到0.75V电压就行了。

    示波器检测FB反馈脚波形如下:

    反馈脚无电压。应该是连接电感靠近滤波电容一端的电阻损坏了。
    换了一个10K电阻上去,再裸板通电。这时候电流指示0.253A左右不掉电了,再测这个电感,电压稳定在1.51V正常。再测反馈脚电压为0.781V。
    装U上他原来的CPU内存,0.251A左右掉电,1.5V又没了。怀疑CPU也是坏的,换了颗P6200上去电流跑到1.3A左右,然后掉会0.6A,这是我没装内存。再装上他的内存上去,又掉电。
要疯掉了。换上一根内存测试,顺利点亮。

    修到这里都要哭了,苍天啊,大地啊。。。。。昨天旁边店铺的来我店里找配件,摔下的主板砸到屏了。。。。。。
    最后估计客户会不修了,不过没关系,不就几百块的事。修到这么经典的故障,也是一种享受。。看在收不到钱还辛苦发帖的份上,加精加分+++++++

    终于找到这个芯片PDF
    查看一下FB引脚定义:

VOUT电压反馈输入。连接一个电阻分压器从FB到GND,VOUT电压调节输出从0.75V至3.3V。
这是说输出改变FB两个电阻的比值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从0.75到3.3V。因此我将两个20K电阻换成两个10K电阻效果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换成两个10K电阻,消耗的电会多一点点。

    OC脚和PHASE

OC PWM电流限制设置。连接之间的OC电阻相电流限制设置。
OC 引脚定义这个金山词霸真垃圾,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通过OC脚与PHASE脚相连的电阻来设置该PWM电路通过的最高电流限制。
PHASE 电感器连接。此引脚不仅是零电流检测输入为PWM转换器,而且UGATE高边栅极驱动器返回。

该PWM电路断开FB以后,电压上到2点几伏特以后不会无限制上升,应该是电流检测机制启动的缘故。
    如下图,芯片工作条件满足,芯片给PWM电路预充电,经过T1时间段电容缓冲以后变为1.5V左右T2时间段,接着反馈电路检测不到电压信号,芯片认为电路电压过低,继续给PWM电路充电到达T3时间段。这时候,2点几伏特给了后级负载以后电流超过限制电流,芯片需要一段时间反应过来以后关闭PWM电路输出。内存CPU的烧毁很有可能是之前客户进水以后还把电池放在机器上面的缘故,1.5VRUN电路反馈机制出现故障,烧毁CPU里面的内存控制器,内存,南桥等等。

附上RT8202A数据手册

网友:
谁,伴我闯荡 + 5 很给力!

网友(2020-10-24):
的撒发生阿萨德vsdvas啊飒飒的发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