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能开机无背光无暗影 特奉上淘宝也没有的bios 3个

楼主(2014-07-03):
此机器来的时候是加电不显示 但是键盘灯有反应  心想机器已经起来了 我看看也不暗屏可能是天太亮了看不见吧  LED的屏 当时一量升压板保险坏了后面的三极管也烧了   控制级也短路了 应该芯片也坏了

心想换板吧 报价定板 坐等收钱了 2天后板发来了 装机 加电 哇...我蛋碎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再量 电压过来了啊 一量开启没有  这时突然想起上次没有暗屏不是天太亮看不见 压根就没图像 表一量屏果然没有供电。。。。看来主板还有故障.既然键盘有反应应该是显示部分的问题拆下来主板看到反面集成了驱动板

心想刷驱动板的bios吧  于是上迅维找 可是迅维就没有驱动板的bios 最多有南桥的 我又去淘宝找也没有卖的都只有南桥的 这时看到有个和我差不多故障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8569-1-1.html看到这哥们都外加驱动板了 我也放弃了 在我要加板时候 心想我也把24c16拿下来试试吧 虽然这哥们拆了也不行  但我还是想拆下来看看有什么反应 拆下来通电还是一样喔就在那愣了一会心想我也得加板吗 太麻烦了 就在我傻愣着的时候滚动条奇迹般的出现了   我那个激动啊     可是为什么进了滚动条才显示呢 是不是和我拆下来的件有关系呢  于是我从废液晶驱动板上拆了一个24c16装上通电 联想logo 各种dos信息 滚动条 进系统都显示了  哈哈 意外收获啊  我那个高兴啊我还特别把ec 南桥 驱动板的bios都用编程器备份了下来尤其是驱动板的bios基地找遍了都没有 淘宝也都没有   现在分享给大家

网友:
发个帖不容易啊   我也是穷的没下载分 感觉好的就给加点分吧

网友A:
但是楼主故障点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楼主故障点到底是什么呢?

升压板和24c16坏了 啊

网友:
这个毛病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我建议咱们论坛 在开一个一体机的版块 现在一体机维修越来越多了  有时都不知道该把帖子发到哪个版块 只能发到笔记本版块里

网友B:
那个什么24的那个芯片在哪里啊?来张图片吧。

网友:
楼主好功夫 不过我还是没看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什么24的那个芯片在哪里啊?来张图片吧。

网友: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很给力

网友C:
楼主。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我刷的时候提示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我刷的时候提示无法识别。

希尔特的 EZ16K

网友:
谢谢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2014-11-28):
现在一体机确实修得挺多的了   这个一体机 你发在 笔记本 或主板板块儿应该都可以 必竟做维修的都能修到一体机  不管是修主板的还是修笔本的

网友:
兄弟,我现在也在修这款机器,情况和你的差不多,我把24C16拆下来了,还是一样,用编程器读了一下这个程序,全是FF,不知道这正常吗?24C16起什么作用呢?你有此BIOS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我刷的时候提示无法识别。

BIOS芯片无法识别,请手动输入型号,如果手动输入型号也不能识别,可能就是你的编程器不支持此款芯片!

网友:
一体机这方面的资料太少 了,希望大家多多共享

网友(2015-04-07):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体机确实修得挺多的了   这个一体机 你发在 笔记本 或主板板块儿应该都可以 必竟做维修的都能修到一 ...

读出来FF肯定不正常,说明这个IC里面没资料。
一般像这种eeprom 芯片基本都是存了显示屏的EDID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