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1H可能存在的通病

楼主(2014-07-03):
        今天同行介绍来一台K41H说不开机大短,拆机测公共点470不短。再打各大电感的值,只有显卡阻值最低,2欧多点,说来惭愧表精度不够,看来就是他了,上下管都拆掉。
       接可调电源不触发,测待机,没35,查待机芯片没图纸找数据手册RT8223线性5V对地12欧,手上有全新的芯片,换上后通电。我了个去芯片直接冒出一股青烟,不会吧没焊好检查过呀,换一个再试!换好后检查好,一个一个脚测量一边确认没问题,通电惊心一幕再次出现又是一股青烟。。。拆下来一看靠!焊盘差点费了,无语中,买的假芯片   假芯片害死人
       RT8223感觉脚位和51125一样对比基本一样,区别在外部自举升压脚,有新的和拆机,不用考虑拆机比较靠谱换上后待机出来了。触发电流上到0.6断电把独显供电场管装回去(复合管测量上管正常)接电触发电流不断的跳动最高跳到3A。这个3A一定和显卡有关。独显供电一般1V左右,1V除以2欧姆=0.5A就算表有误差那个3A电流也不对,估计下管穿了,拆下来测一下真的是下管穿了还穿了一对,到料板上找复合管换上,亮机了。
       复合管按理说是不能用在高负载供电上的,估计换了也用不了多久只能求神拜佛保修期内别回来。

网友:
1V 除以2欧,等于0.5A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说这是个通病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说这是个通病呢?

复合管集成度高散热差一般是不会用在高负载供电上的,要是用了极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复合管集成度高散热差一般是不会用在高负载供电上的,要是用了极容易坏

复合管是不是上下管集成了一个管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合管是不是上下管集成了一个管子的啊。

两个管子封装在一起

网友:
学习了 通病害了很多人啊

网友:
通病下次秒杀了

网友:
也感觉不是病,分板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要是附上几张图片,或许会有更多人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