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套车载电脑一体机

楼主(2014-07-03):
具体配置:
主要功能:凌动双核1.8G 320G硬盘 2G内存 7寸数字高清屏 内置功放 音效管理 内置收音 2路AV输入 倒车自动切换 预装WIN 7和车载软件 全触摸系统
详细配置:
主板:945工控inter D525MO主板,超低功耗,耐高温,耐低温,超稳定。
芯片组:英特尔® NM10高速芯片组
南桥:Intel82801GBMICH7-M
北桥:Mobile Intel Calistoga-Gi945GM
显卡:Intel GMA 3150显存256M
声卡:HDALC662
cpu:英特尔® 凌动™处理器 D525,1.8G双核 45纳米 超低功耗,低电压板
硬盘:320G 三星抗震2.5寸行货笔记本硬盘

内存:2G DDR3
显示器:7寸 全新数字屏 高亮 高清 led背光 原装触摸屏 物理像素800*480 最高支持1024*768
机箱:标准车规2din机箱
电源:itps电源模块,拔掉钥匙15秒自动执行关机程序,2分钟后强制断电
收音:进口车载高频头数字收音模块,内置FM 和AM双波段立体声收音,支持原车天线,收音灵敏无杂音,FM可预置60个电台,AM可预置20个电台,全触摸屏操作,开不开电脑都可以听收音机
功放:内置车载4*45W标准车载功放,TDA7850芯片,高音亮,低音厚,中音准,触摸屏控制音量,高低频音效调节
风扇:cpu风扇 机箱后置散热风扇AVC滚珠轴承 静音 长寿
前置接口:2个usb 开关机按键 电脑重启 触摸屏系统菜单按键
后置接口:4个usb    AV1倒车自动转换 AV2备用 电源和喇叭总线接口
整机功率:35W(待机) 55W(峰值)
因现在车上换了一套更高配置的电脑,这台现在放在家里做客厅电脑,使用一切完好,在原来的机器上安装了网络和VGA接口,用于连接网络和电视,有一开关控制车载电脑的显示屏,装在车上可以无视。整机请看图片,几成新你说了算。GPS卫星天线放在窗台上可以接收到10来颗星,定位基本上是秒定。4个后置USB接口,有标识的那根接GPS,倒车可视,只要车辆接通电源,开不开电脑都有,倒车可视无需检测线,只要有视频信号,自动切换到后视视频,车载完全够用,上面已经安装了CF,凯立德、灵图、图吧、佳明,玩车载电脑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喜欢折腾。

网友A:
太高级了吧,得什么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高级了吧,得什么价啊

设备越高级,性能越好,功能越全啊!

网友:
得什么价啊

网友B:
功能越多,电路越复杂,故障可能也越高,不是?

网友:
一套车载电脑机50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越多,电路越复杂,故障可能也越高,不是?

你的考利是没有错的,对技术的追求而已

网友(2015-01-08):
我装的也是这款不过是新版的配置一样,全新机也就两千多元,多彩的。主要是加上音效软件听歌非常爽,就是开关机麻烦点。万一没启动成功还得等两三分钟才能强制断电。

网友(2015-10-27):
这种对车子的中控有要求吧,不然按照上去也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