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V1.1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03):
请教高手:技嘉B75-D3V-V1.1开机掉电。拔掉电源,等第二天早上开机能进系统,过两分钟掉电,再开机就立马掉电。

网友:
BIOS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是好的?楼主有没有排查过板卡级设备,再测过电压这类。

网友:
电源也换过,测各点供电也正常,裸板开机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哪位高手修过技嘉B75-D3V掉电问题,麻烦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的问题,楼主修好没?

网友:
我也有一块相同的板子,不过问题不一样

网友(2014-08-16):
这个是BISS 检测到 主板供电不稳定 5V 12V 电压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