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VD2_VM开机提示15秒关机

楼主(2014-07-03):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SVD2-VM的板子,故障为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然后15秒关机。坛子上看到过相关问题的贴子,应该是USB_OC#信号被拉低造成的。一般为电阻
坏,更换即可。由于此板有点位图,直接打开点位图,查找USB_OC#这个信号产生的电阻,谁知
查来查去就是找不到这个信号也找不到产生的电路。走到死胡洞了,马上群里求助迅维高级工程
师徐海钊老师。他的解答是:这块板是SIS的南桥,没有USB_OC#这个信号。是5V直接反溃到桥。
所以说嘛,听徐老师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思绪豁然开朗,上电测USB的5V,发现电压由4.4V左右
一直下降,果断更换电路中唯 一的电解电容。开机顺利进系统,此板修复。

网友A:
呵呵,OC#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USB过流信号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

严禁灌水

网友:
SIS的南桥,没有USB_OC#这个信号

网友:
ASUS板子这样的问题还真多啊啊

网友B:
这个电容外表没看出来有什么异样

网友C:
OC#这个信号跟供电的5V不是没有关系的吗?

网友:
厉害啊 楼主

严禁灌水

网友:
老徐啊.呵呵.听着都亲切.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逛逛

来吧,老徐的棍棍等着你

网友D:
这问题。。 如果是供电不充或者是没有供电都会引起这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外表没看出来有什么异样

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 如果是供电不充或者是没有供电都会引起这问题的。。。

有跳线的,可以选择5V供电或者5VSB。这个电容是在USB接口这边,跳线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OC#这个信号跟供电的5V不是没有关系的吗?

大部分的都是有USB_OC#这个信号的,这个信号其实就是5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的3.3V。
这里没有分压设计。是直接通过限流电阻把5V给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OC#是用来干什么的

USB 供电过流检测。

网友:
SIS南桥没有USB过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