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不触发。。。。。

楼主(2014-07-03):
华硕P5G41C-M LX不触发。。。。。 强制启动正常点亮,主板开机PIN 电压3.3V正常,晶振带换过,本人新手,望指点下 !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查查开机电路,IO,桥

网友:
ぜ无痕de☆泪 -5 严禁灌水

网友:
查查电源绿线到IO有没断线 开关针到IO有没断  有些开关电压上拉的 再不行 换IO

网友:
不会修就直接换板,板子发给会修的修啊,哈哈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虚焊

网友:
看看开关脚到IO有没有断线

网友:
io坏的面大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哦,换南桥好了,但是我建议先别动桥,先查查IO67 68 72 73脚

网友A:
别修了,这板卖给我吧

网友:
查開圖線路

网友:
就在4PIN 12V上边  主板最边上  有个CHIAN什么的字母那里的几根很细的线     有一根断线

网友:
还是查开机电路这一套吧..不开机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查看  绿线  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查看下IO 到线绿这间的线路看看。。。

网友:
IO的72脚往绿线飞根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修了,这板卖给我吧

你说多少钱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很多了,就是拉不低绿线,断线了,IO有问题,强制触发也不可能会跑马点亮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断线·~~~~~要不就飞线试试

网友:
突然发现台式机的图真心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