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麻烦各位大神看看这个内存维修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4-07-03):
从朋友那弄了个电脑,发现他的一条DDR3 1333 2G内存出问题了,主机读取不了,显示器无显示.从表面看内存没有明显的烧毁.在各大论坛看了看.都没有针对新人的一些教程,求教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内存坏是看不出来的

都要靠测量才知道那里坏的。。

网友:
只有换了才知道

网友:
诊断卡检查一下d      b开头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直接换了。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维修,请花时间学习内存的工作原理后再动手。

网友:
有内存测试软件

网友:
显存,内存bios芯片,排容,。排阻都有可能坏,没有专业工具不好修,我以前修过一条内存,是排阻坏的!不过没有那么多那么巧的事

网友:
A55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5
哥悄悄的告诉你:威刚是终身包换的。免费的。 拿去维修站直接换。。。

网友:
换一个直接 简单

网友:
不会修的还是,直接换一个方便,,

网友:
用内存测试软件测试

网友:
我有条两条金士顿的 都坏了

A55
多大容量的,卖不卖,我回收

网友:
这个建议直接换吧

网友:
打值 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还真的不好弄资料页少    我一般都不修直接让客户换了

网友A:
手里也有条3代4g的呢 想搞好自己用   不会修

A55
卖不卖, 80块钱包邮我回收,淘宝交易,到手12小时确认

网友:
直接换了  内存很少人修的   基本上都是换

网友:
内存坏是看不出来的  不如直接换一根

网友:
买个内存检测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也有条3代4g的呢 想搞好自己用   不会修

对啊内存我觉得没什么修的价值买一个二手的也就几十块而已,不过闲下来没事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

恩 对的

网友B:
电话咨询了威刚的售后,首先,你可以自己快递或者送上门把坏的内存给他的维修服务站.比如广东就广州和佛山,这个比较坑爹,然后维修站统一收集后会把坏件发到原厂维修,需要4个礼拜.然后再发回维修站,再给到你.中间的运费都是要你自己出的.时间,金钱都用掉不少.这个中售后真的很坑人.终身免费维修也只限于表面无损害.

A55
你这2G 40块钱包邮我回收!卖不卖, ,淘宝交易,到手12小时确认
WJC
左以现在的售后都是吹出来的,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网友:
我有条2g  d3内存坏了 不知如何修就拿热风枪吹   幸运的是吹好了

对于新人来说,这是个很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
用内存的测试软件查。有经验的可以修。没修过的一般不太好修。

网友C:
用热风枪调到220度左右,加焊剂所有芯片吹一下,很多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内存是mbg封装,很多是假焊

值得一试.但是不懂的是加焊剂加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调到220度左右,加焊剂所有芯片吹一下,很多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内存是mbg封装,很多是假焊

我是直接烤的   温度不能太高   不要老是死吹一个地方   不然活马也能医死

网友:
   检测内存排阻。阻值不一样直接更换

网友:
直接换了,不用折腾

网友:
这个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话咨询了威刚的售后,首先,你可以自己快递或者送上门把坏的内存给他的维修服务站.比如广东就广州和佛山,这 ...

用内存测试软件RST测试,你可以找经销威刚内存的电脑公司代保。不过如果跟那个公司不熟的话要收费的。

网友:
新手上路开车睇下。

网友(2014-08-03):
没修过  不好搞。。。

网友:
可以找人带包呀

网友:
这个有测试工具的吧?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好像修内存的很少吧

网友:
修内存要有专业的设备与检测软件。更重要的是要有配件,既使你找到问题了没有配件也白扯。

网友:
内存不好修

网友:
终身保的,如果是杭州的话你拿到颐高旗舰W15

网友:
3代内存EP坏的多,我都直接写程序,好的话就OK乐,不行就没办法了,特别是跑EO的

网友:
显示器不显,插诊断卡看跑设么代码,通常E1,D5,D4,C1,C3,B1都是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我买了2条4G的DDR3,现在坏了一条。和程序对换了,还是一样。有时间吹焊一下看可以不了。

网友:
我也想学修内存,就是找不到资料

网友:
50包邮 要了。。。。我 来秒杀

网友(2014-09-21):
我也想知道,今天客户换下一条3代4G的,想修修看能不能修好自己用,毕竟现在的内存那么贵!!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在毫无意义的研究上。在无外伤情况下就考虑换吧。 只是建议而已。

网友(2014-11-13):
没有工具很难修的,能换就换吧

网友:
挡内存的条子真的很伤脑筋 好像无从下手 期待有师傅分享一下维修内存的心得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