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T400 QL6 掉电

楼主(2014-07-03):
这个鬼机器 用的好端端的 突然坏掉 用
示波器
打过 没有短路 所有电压都有 瞬间掉电 可以再开!CPURST 已经出来 PLTRST 也不短路!用示波器看 PLTRST 比SUSB 先掉下来 !温控芯片已经换过 !还有什么地方是我忽略掉的 兄弟们指导下啊!
cpu
芯片

网友:
裸板点了没有,PLT RST 是南桥出来的,不好搞的

网友:
是在没思路了 大虾门 有没有门路指点啊

网友A:
换个CPU 试下
风泪眼
换过了 用示波器 HWPG 明显比 SLP 先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 试下
换过了 用示波器 HWPG 明显比 SLP 先掉!

网友:
HWPG 明显比 SLP 先掉,这是说明HWPG有问题吗?

网友:
HWPG 肯定没问题 我测过 因为CPURST都出来了!上电电流是不规则的 瞬间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