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白求教这是什么屏,如何进行点屏

楼主(2014-07-03):
显示器型号:富士通 FUJ7811 VL-16DS2,问题:开机过程存在蓝色竖线或开机时不显示,开机20秒后出现图2的情况有蓝色斑点,看电影时显示器会死机,黑色会显示成蓝色竖线

在百度搜不到该屏的资料,屏的牌子富士通,16寸,型号:NA19025-C811,分辨率1280×1024,MVA面板,屏线是软排,宽26mm,
大约50针(不知道数错没有)

网友(点评):
楼主上个图片,让大家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为什么点屏

网友:
单条50pin排线应该是RSDS接口的,现在这接口通用板不好找吧,看有没有旧机器是这接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为什么点屏

请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0423451
开机过程存在蓝色竖线或开机时不显示,开机20秒后出现图2的情况有蓝色斑点,看电影时显示器会死机,黑色会显示成蓝色竖线

网友:
求指点,求指点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感觉这种屏不好修,不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