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我修液晶遇到的怪事

楼主(2014-07-03):
修了一个明基19的液晶
故障现象是闪屏
解决方法灯管高压板都看啦正常 电源输出电压正常 最后换的驱动板正常显示了
但是等客户提到家以后黑屏  而且客户说拿别的显示器正常显示  最后让客户把显示器和主机一块拿来检测
一样黑屏,,然后我把他的显示器接到分频器或我们这的任何一台主机上都正常  然后把他的主机接到我们这的任何一台显示器上也正常    仅仅客户的主机和客户的显示器连接黑屏     为什么呢怪事  难道必须订个原装驱动板吗   请各位大神发表意见支个招

网友A:
分辨率或频率问题。

网友:
线换过了吗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你先看看刷新率 调到60HZ 别高了 ,

网友C:
遇到过一台,搞不定

网友:
换根显示器连接线试试

网友:
分辨率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或频率问题。

需要改分辨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你先看看刷新率 调到60HZ 别高了 ,

什么是刷新率  我是新手 知道的有限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一台,搞不定

没有换原装驱动板吗

网友E:
估计是数据线问题吧

换根数据线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数据线问题吧

换了分频器上的五根线都试了  就只有等两天原装板来了之后试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原装驱动板吗

没,修的电源板,数据线换过,客户也表示无奈,也很理解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原装板子正常了,明天发货

网友:
可能里面的分辨率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