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5奇怪故障

楼主(2014-07-03):
一台E425,AMD的,客户说是键盘有问题,有的键打不出字,我拿过来测试了下,发现开不了机,看待机是正常的,就是按开关电流只能到0.02,一会就掉回到待机电流了,联想到客户说键盘有问题,我就把键盘拆机,在开机,能开机了,屏幕也亮了,但是又出现另一个问题,用着用着屏幕会变白屏,然后就掉电了,有时候进系统过一会才白屏,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白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了,有遇到的朋友吗

补充内容 (2014-7-14 15:29):
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换键盘OK

网友A:
3  5V芯片有问题吧
  D95280

网友B:
键盘不能用,一般都是进水坏了,拆开主板看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芯片有问题吧
  D95280

D95280芯片有问题会白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  5V芯片有问题吧
  D95280

D95280芯片有问题会白屏吗,不是那个问题,我有点怀疑是显卡,但是芯片是灌黑胶的,不敢随便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不能用,一般都是进水坏了,拆开主板看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对了,有时候拔电源的时候也会出现白屏

网友:
换屏试过吗。

网友:
白屏的时候电流掉到0.16,过几秒后又就回到待机电流

网友:
没有试过,我换屏看看,大家等我消息

网友:
多半是待机控制芯片问题,通病

网友:
多数待机了。但如果键盘有问题,纯白屏而且显卡没输出信号,没跑马的话EC可能比较大

网友:
看下进水了木有

网友:
说了没有进水,自己不仔细看帖

网友:
你先给上下管和电感拆了。从其他机器飞3 5V LDO来测试下。

网友:
看看有什么东西腐蚀没有,贴纸下面仔细看点

网友:
换过屏之后没在出现过白屏,但进系统的时候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D95280芯片有问题会白屏吗,不是那个问题,我有点怀疑是显卡,但是芯片是灌黑胶的,不敢随便加焊

我这的都把显卡换了, 换了后不过内存了, 妹的

网友:
ibm不会修,太复杂了

网友:
感觉也像是3/5V有问题, 不是有的时候屏接口3v有问题 也是会白屏的?

网友:
不是待机芯片的事,应该换过了,不过我已经有了新思路,好了在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