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I5 CPU帮忙看看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2014-07-03):
一台宏基E1-471G机器,故障是触发后电流上到0.23左右掉电,没有CPU供电,显卡供电也没有,但显卡供电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才出来的。现在量CPU的阻值只有1欧,CPU型号是:SR0N0,  感觉阻值不正常,没有这样的CPU测试,手上有此CPU的朋友或有经验的朋友麻烦告诉下这样的阻值正常吗?是否CPU坏了

网友A:
不上CPU电流也不至于这么低吧~再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电流也不至于这么低吧~再好好检查下吧

除了CPU和显卡供电,其它电压测了都有呢

网友:
转换电压都有吗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CPU、显卡供电,时钟,复位的波形,查供电来源,CPU替换对地打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CPU ,CPU核心供电阻值103,核显供电阻值120 ,上了CPU后CPU核心供电2.1欧,核显供电阻值2.3左右,我这 ...

我目测这个CPU上面那层的焊点有点翘起来了,四边的焊点不平衡,这个CPU做起BGA来不知怎么搞,下面又有那么多的针脚,一加热可以针脚就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CPU、显卡供电,时钟,复位的波形,查供电来源,CPU替换对地打值看看~~

就是没这样的CPU替换,看上去是CPU上面那个BGA虚焊翘起来了,这个CPU上面那个BGA还很贵的,而且不知道怎么吹下来,下面是CPU针脚

网友:
查查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都没到CPU吗,你取下U上电多少

网友:
换个IC看看咯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没这样的CPU替换,看上去是CPU上面那个BGA虚焊翘起来了,这个CPU上面那个BGA还很贵的,而且不知道怎 ...

这种CPU周边有几个电阻是可以测对地阻值的 。。。具体位置我给忘了。。。。

网友E:
没坏 我手上有 刚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坏 我手上有 刚测了

我的是CPU坏了,换CPU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