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点不亮

楼主(2014-07-03):
今天买了一个新的金士顿4G内存,回家后就是点不亮。请问这是哪里坏了?是不是我买的假的了。

A55
金士顿 假的 太多
这很难说,,有可以是接触不良吧。。或者是不支持

网友:
可以换去其他的电脑试下能否亮机。。。

网友:
内存点不亮,很多原因的最好拿到别的机器上面试试。

网友:
原因多了!!!最好找台好电脑试试!!

网友:
单面的还是双面的,我知道有的主板挑内存,华硕有一款主板什么型号的忘了!就是单面颗粒的不亮双面的就亮!

网友:
好吧    只要是775的主板   单面内存你是不用想点亮了,有就买双面DDR1333 你肯定是买1600单面的了!

网友:
金士顿假的太多了。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新手上路开车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