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A02TX开机不亮

楼主(2014-07-03):
我的机器是电流跳转从0-1.2-0.9A就不跳转了。显卡修过还是一样。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先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如果不行就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换一个显卡看看看吧

网友:
什么的处理器

网友:
测显卡供电,时钟,复位及周边元件。看是否对地。更换显卡周边电容。DV4的你可以尝试加焊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如果不行就直接换显卡吧~

先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HP大头充电器有检测脚的

网友:
换显卡吧,看你的情况多数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和你一样的机器,,我这个亮过一次,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查复位有没有,有就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我已经换过了,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手上也有一款,刚开始跑到1.2 不动了,论坛下了个bios  电流跳变到1.4然后就不停往上升 然后就掉电了
楼主的机子还在不了 备份下bios  我验证下呗

网友:
HP 是要用原装的电源,还有你那电流你说的 好像没有跳变 可能还没有到显卡 呢!

网友(2014-11-11):
这款本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很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