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硬盘无法进入pe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4-07-03):
今天遇一主机为无法进入系统的故障进度条不到一般便重启,无法进入pe环境。怀疑为硬盘坏,用mhdd检测硬盘正常,进入DOS加载DG能看见硬盘但是只找到两个盘符,500g硬盘不可能只有两个分区,找寻扩展分区一夜今晨才找到另外一个分区。由此可见启硬盘分区表损坏严重,MBR无法重建,分别考出数据后数次格式化分区才正常,重装系统杀毒后考回原数据。最近这类硬盘分区表故障增多,怀疑是鬼影病毒所致,严厉观测中。还有这类故障和硬盘马达停转控制电路出故障的现象十分相似,发此小贴与祝君共勉之。

网友A:
这还涉及到数据恢复了。

网友B:
拿mhdd修下应该也能好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哦,谢谢分享

维修中的小问题,但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说出来与大家分享而已,谢谢支持。

网友:
不是北桥的问题,就是硬盘分区表损坏,还有MBR被破坏。用分区精灵DG即可修复,麻烦在拷数据,因为很慢,维修价格就要稍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mhdd修下应该也能好

用分区精灵DG即可修复,麻烦在拷数据,很慢。因为分区已经被破坏。MHDD测试坏道很实用,修复还是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涉及到数据恢复了。

感谢支持,讨论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涉及到数据恢复了。

维修中遇到的小问题,数据恢复那是个高技术。与大家讨论确实能开阔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