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

楼主(2014-07-03):
笔记本散热不良,拆开一看有灰。清了一下灰还是不转。检查一番后发现,风扇坏了。只好换风扇一下亮了。

网友:
换风扇亮了???

网友:
神机,换风扇亮了

网友:
没有换之前什么故障啊

网友:
应该是换完风扇凉了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个HP笔记本的风扇不转开机老提示风扇错误,拆机用表笔接稳压电源,点到风扇接口上,真不转。。。于是,弄点油到风扇轴心,结果风扇呜呜的转,开机也不提示风扇错误了。有时候不转也不一定是风扇坏了嘛。。。。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就是清理啊

网友:
楼主好像来打瓶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