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进来看一下,这是不是北桥短路啊?

楼主(2014-07-03):
今天修一个DELL M5030机器,AMD集显,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适配器,笔记本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刷BIOS后,能触发,但电流停在0.8A,查主板供电和后继供电都正常,查到北桥供电发现电阻R1204上的+1.1V_RUN电压不正常,供电端电压是1.1V,输出给北桥的一端电压是0.2V,电阻加焊后还是这样,电阻值在板测量正确,这是不是北桥短路啦,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是要重植北桥,还是换桥啊?附上图纸

补充内容 (2014-7-4 09:26):
补充一下,这个北桥是216-0752001,在线测试电阻北桥端的对地阻值是618,取下电阻后测的阻值是743,看来好像没有短路啊。只有用风枪吹一下试试了!

网友A:
电阻取下测量,0.2电压不正常,另外这北桥是0674034吗?

网友B:
0674026的桥吧?

网友C:
打下此脚的阻值不就知道是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
电阻最好取下测量。换个北桥不宜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下此脚的阻值不就知道是不是短路了吗?

此脚的阻止应该是多少,有0,2的电压应该没全短

网友:
桥不良的概率多点啊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脚的阻止应该是多少,有0,2的电压应该没全短

只要有阻值应该就不会短。

网友:
取下电阻打值测量看看。

网友:
电阻下了再测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阻取下测量,0.2电压不正常,另外这北桥是0674034吗?

北桥是216-07520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74026的桥吧?

北桥是216-0752001

网友:
这个桥是不是集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是216-0752001

这桥我一次买了五个备用。太容易坏了,直接换比修更好。

网友:
一般不换桥,成本高,收不到钱。

网友:
你重新值下估计都会好    这个桥容易坏

网友:
换个北桥不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重植无用!换个良桥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