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密码,哪个高手能帮忙一下

楼主(2014-07-03):
戴尔 E6420开机有密码,提示#1N5N6R1-1D3B,那个高手能给解一下这个密码呀,谢谢啊!

网友:
只能刷个BIOS

网友A:
刷了,也不行,可能是BIOS  不对吧

网友B:
找一个bios揭秘软件,论坛里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了,也不行,可能是BIOS  不对吧

怎么可能,要刷桥BIOS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要刷桥BIOS才可以

哦,这样啊,那我刷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bios揭秘软件,论坛里有的!

下次吧,他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