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45M03 跑D5什么修,求高手

楼主(2014-07-03):
DELL G45M03 跑D5什么修,内存信号,SM正常,BIOS刷过,什么修呀,求高手

网友:
我有个主板显示d5加焊桥好了

网友:
压一下CPU座子,加焊下桥,换个内存,CPU试试,
同意楼主:
5.0
lsyyran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测下内存的236脚和1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加焊北桥吗

网友:
内存236脚和1脚电压正常,还有没有别的会影响

网友:
打内存的数据地址线阻值。

网友:
你拔下内存,有报警吗?
如果没有,要查一下北桥的外围。

网友:
不插会报警,是内存读一半

网友:
换内存条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