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6 换A壳插拔屏后不加电(急急急)

楼主(2014-07-03):
HP ENVY6 客户拿来换A壳 机器内置电池 插拔屏后 用电池先是加电掉电 开了2-3次 然后直接不加电了
直接接适配器 开关3.3木有 接电池有 都不加电 用电池 开关有跳变
掉电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然后隔离保护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对顶替奇才传播 会大哥大 奇才

网友:
不要急,把你操作过程回想一下,动过的地方检查一遍。

网友:
拆机之前检查了故障现象吗。如果开机就有问题,一开始就要先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