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再遇优盘打开提示格式化之NTFS格式 数据恢复 (教程贴)

楼主(2014-07-03):
自己从迅维网兑换的u盘到了,用了几天感觉不错,不知今天怎么了,插上电脑提示格式化,可能是u盘中毒了,造成U盘的DBR损坏了,不多说,老规矩先上图:

其实不要数据的话 格式化就ok 但是 做为维修人员 怎么能不探研究呢  于是打开神器 winhex 软件

发现问题,U盘的0扇区 怎么全是0   肯定不正常  发现问题就好办了   首先看看备份的DBR还存在不  我知道FAT32的备份在6扇区 NTFS的备份在最后一个扇区     打开最好一个扇区 如图:

既然备份的DBR 还在那就太好了    赶紧复制到0扇区   如图:

复制完 保存后 弹出u盘 在从新插上u盘 后的效果 如图:

啦啦啦 ...啦啦 资料全部都在    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  高手勿喷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hex都会用,不懂这个,你忽悠我呀。

呵呵 真没骗你 我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迅维网禁止灌水的

网友:
请不要恶意灌水

网友:
我知道FAT32的备份在6扇区 NTFS的备份在最后一个扇区     打开最好一个扇区 ?是最后一个扇区。

是他打错字了。

网友:
数据恢复没学过啊!
这个真是简单,遇到备份的也完蛋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A:
你什么时候学数据恢复了。

网友:
问下每个扇区怎么看,开始和结束位置?

网友C:
例如你说fat32 DBR默认保存在6扇区 6扇区是哪个位置怎么标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时候学数据恢复了。

呵呵,自己自学了点 皮毛 就出来 发帖 怕被拍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例如你说fat32 DBR默认保存在6扇区 6扇区是哪个位置怎么标示的

FAT32  备份dbr 在6扇区 开始 位置是EB 58 90   结束位置是55 AA

网友C:
依据是什么啊 能说清楚些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依据是什么啊 能说清楚些吗?

我只是自学了点皮毛 你问的深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AT32  备份dbr 在6扇区 开始 位置是EB 58 90   结束位置是55 AA

6号扇区实际上是7号扇区,因扇区计数是从0开始计数所以是6号扇区,开始是从扇区的第一个字节开始到扇区的最后一个字节结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号扇区实际上是7号扇区,因扇区计数是从0开始计数所以是6号扇区,开始是从扇区的第一个字节开始到扇区的 ...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呵呵

网友E:
楼主太谦虚了!对我来说技术含量颇高,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谦虚了!对我来说技术含量颇高,收藏了。

多谢 ......加分哈

网友F:
地奇才 奇才无可奈何花落去 使用者

网友G:
太欣赏你了 ,全能人才啊。那个DBR是自动备份的还是手动备份过的。貌似和硬盘的硬盘分区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地奇才 奇才无可奈何花落去 使用者

迅维网 禁止灌水  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欣赏你了 ,全能人才啊。那个DBR是自动备份的还是手动备份过的。貌似和硬盘的硬盘分区表一样

你过奖了 我不过是个小小小菜鸟   那个DBR 是自动备份的

网友H:
如果是我,就开始漫长的恢复数据的煎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就开始漫长的恢复数据的煎熬

用其他软件 扫描的话 恢复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自学了点皮毛 你问的深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过比我强多了 ,  共同努力 刚忘了加分了 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呵呵

winhex都会用,不懂这个,你忽悠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