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AOC e2343f

楼主(2014-07-03):
通电 点都不显示 相当于没开电源  但是指示灯亮着   怀疑是 屏换了么  还是灯管呢
   问题是 通电 不显示器

网友(2014-11-12):
换个驱动板 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是什么问题?  我有一台换了驱动板和按键板  屏还是不亮

网友:
lED灯不亮,灯坏了

网友A(2015-10-25):
升压  灯条     这个显示器容易出现接口坏

网友(2015-12-02):
我这台进了虫 也不亮指示灯。有供电 不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  灯条     这个显示器容易出现接口坏

我手里有台是没有升压  但不知道怎么修。新手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