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子不触发,神奇的问题

楼主(2014-07-03):
板号是k54ly rev2.1的主板,不上coms电池,插电自动上电且亮机,上coms电池再插电,第一次自动上电到亮机,按开关关机,再按开关,机子不能触发上电,没有任何反应,3V5V都已经出来,开关上有3.3V的电压,因没有图纸不知道ec的定义it8572e,在EC周围的电容上测得到3.3V,测桥周围也有3.3V的电压,连按几次开关,开关上的电压会变低,由3.3V变到了0.8V,真是奇怪,怀疑EC有问题,把EC拆掉,上电,开关 的电压永远都是3.3V,换了个EC上去,也还是一样的问题,程序也刷过了,桥也加焊过了,也没有解决这个不触发的故障,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修过这种问题,望指教,华硕的机真是蛋疼死了

网友A:
你确定开关针到IO之间的线路没有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开关针到IO之间的线路没有开路?

大神,  他说EC    你说IO

网友:
检查COMS电路。更换桥

网友:
反正我是让华硕给征服了)上次换个Cm0S电池给弄的不触发了)没搞好还给用戶了

网友:
开关上没有3.3V时,量待机3 5V都正常吗?感觉还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EC上的延时电路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按下开关  电压应该是3.3-0-3.3           你这个电压明显没完全拉低。  可以试着3V烧鸡看看

网友:
开关板上的lid合盖开关坏了。

网友:
是一个象三极管的东西.有没有?把它去掉。下面两脚直连

网友:
没有这玩意啊,上面没有印什么,现在连EC的脚位定义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待机电压一 直都有3V5V

网友(点评):
找个其他图纸用了这个EC的参考啊。。。非得原版图纸。那很多机器没有

网友:
CMOS电路问题

网友:
32.768晶振频率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跑线看看

网友:
14楼说得对  还有你先直接用列子短接 看可以不可以促发   进系统电池是否能保存时间   电池电路是否有问题  还一个就是晶振了 谐振电容 最后考虑桥

网友:
华硕的板子真心蛋疼,又遇到过类似的没搞定,哎,被吹

网友:
哥,看看饼哥上课讲的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他说EC    你说IO

IO不是EC么?

网友B:
笔记本式主板吗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式主板吗
不都差不多么,

网友:
开关板有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