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修经验篇之:教你用万用表快速维修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4-07-03):
前些天卖了设备,终于轻松了几天,闲着也是闲着,这些年长期在论坛打打酱油,虽说是打酱油,也在论坛学到不少东西,自己也总结了一些维修经验.为回馈论坛及广大维修同行,特作此篇,让入行不长的朋友尽量少走一些弯路,同时降低二修的机率
好了,闲话少说,进入正题,仁宝的点火回路说难不难,说易不易,本人依葫芦画瓢,以联想C466板号LA-3691P为例图文结合讲一下如何用万用表快速维修仁宝保护隔离及点火回路(因这一款本人修过的奇芭故障比较多点)
首先讲一下常见的几个故障:
1,公共点(也就是B+)短路,大短,公共点无电压,
2,公共点小短或微短,公共点有电压,但偏低
3,公共点电压不稳定,忽高忽低,不停的上下跳变
兼于仁宝独特的设计,当出现以上3点故障时,我们在用稳压电源(本人习惯称之为电流表)上电测试时并不会看到5A大短,而电流只有零点零几.
基本维修思路:
1,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公共点滤波电容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为蜂鸣器像知了一样不停的叫唤说明公共点有短路,那么恭喜你赚到了,因为烧鸡大法基本可以秒杀,经验丰富的朋友还可以通过仔细查看供电芯片,MOS,电容等直接找到短路元器件来秒杀
2,如果测公共点对地并没有明显短路,但公共点对地正反向阻值偏低(正向为400欧姆左右,反正无穷大为正常,红表笔接地,黑表地测公共点为正向,反之为反向.),这种情况对于许多入行不久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常见的为换各大供电芯片,MOS,电容,换了不行还有换南桥,IO,各种奇芭的修法我都见过,最后导致故障扩大化
3,公共点对地阻值对地基本正常,但机器有时能正常使用,有时冷机或过一段时间又不开机的,这种故障估计大部分没有丰富维修经验的人是修不好的,当然会用示波器另说,对没有示波器或不会用示波器的朋友估计就头痛了,那么我就针对以上第2及第3点来教你如何用万用表快速维修这类故障
  先晾晾本人的维修神器之万用表优利德UT30D
怎么样,够拉风吧

网友:
下面正式奉上维修秘笈:
1,如果说测公共点电压只有10V-17V左右或公共点电压不稳定,该如何快速且准确找到故障点呢,首先测公共点对地阻值,如果没有明显短路但对地正反向阻值偏低(有的表现为正向基本正常,反向也有几百欧阻值),那么问题一定出在B+的各个负载当中.打开C466电路图,查找一下B+所到有24处之多

有人就问了,这么多怎么修啊,其实很简单,稍有些经验的朋友就会发现其实仁宝在设计主板的时候有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公共点到供电部分之间都会放一个焊接短路点或一个电感,这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维修时间.例如C466待机供电芯片MAX8734上管滤波电容到B+之前就有个PJ13,PJ13上端是B+,下端是B+++,B+是公共点,B+++是负载,那么我们只要花上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用烙铁断开PJ13这个焊接点,相当断开整个MAX8734的供电部分.如果上电检测公共点电压回归正常,说明问题就出在这一部分,我们只需换MAX8734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MOS,MAX8734基本可以修复.那么又有人问了,如果断开了这个PJ13还是一样的呢,那还不好办,其它供电部分同样有这样一个焊接短路点设计,依次断开各个供电部分,如辅助供电,内存供电,显卡供电,CPU供电及充电部分,总共加起来也没几个,何况就是那么一烙铁工夫,总比你一个个换芯片省时多了吧.
以本人修过的一台C466来说,故障表现为有时又能正常使用,有时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公共点电压偏低,只有16V左右,且有点摇摆不定,打公共点对地正向阻值基本正常,反向有值但有时接近无穷大.最后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断开CPU供电部分的焊接点后公共点电压恢复正常,后换掉上管滤波电容后彻底修复,这是因为滤波电容性能不良或轻微漏电而造成的.

网友:
2,当公共点B+对地阻值完全正常但电压仍然偏低该怎么修,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基本可以判断故障出在保护隔离电路.下面同样以C466为例讲解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如何来快速维修,看下图

VINPQ9,PQ10两个PNP沟道MOS管及PR51转换成B+
像这种老款的双核本,仁宝的设计很洒脱,充电芯片ISL6251是完全不参与保护隔离电路的,而后来新一点的本本如联想G470等充电芯片,同样是ISL6251却参与到保护隔离电路,G470以后有时间再讲.暂时先回到C466的保护隔离,PQ9,PQ10G极也就是控制极并联,导通的前提条件是PQ18要先导通,PR60PQ18接地,如果电源输入为19V,那么PQ18导通后PQ9,PQ10G极经PR53,PR60分压后为8.143V, PQ9,PQ10可以完全导通.再往回看PQ18的导通条件,高电平导通,最关键的是PACIN,ACONACOFF作为保护电路,如果B+有问题会拉低PQ18G,那么我们先看一下ACON在什么样的情况会被拉低

PU1是一个比较器,PU1的第5脚电压高于6脚电压时,PU1的第7脚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通过PD6拉低ACON以及MAINPWON,关闭B+电压,PU1的第5脚电压又是B+通过PR19,PR28分压形成,所以当B+电压被拉低时,ACON电压自然被拉低,仿佛就是一个死循环,老鸟们称之为点火回路.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做维修时不必死磕电路,不然只会被弄得晕头转向,失去思路,只要测到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可以取掉PD6,断开这一路保护.同理,取掉PQ20可以断开ACOFF保护,ACOFF是由IO发出,本人在实际维修中ACONACOFF这两路出故障的几率还是比较少,所以说关键信号还是PACIN

PR661端跟2端电压可以直接判断出问题,PR66这里可以看作是一个上拉电阻,如果PR66两端都没有电压

PU13脚电压是否高于2脚电压,如果是的话,最常见的是PU1比较器损坏,正常来说像PR10,PR15,PR13等阻值越大的电阻损坏的几率比较低,除非人为造成,本人就修过一个进过水的二修机,人为把PR6这个1M的反馈电阻换成10K,花了我半天时间才找到问题.

网友:
如果PR66两端都有电压,即使电压稍微偏低(2-3V左右),PQ18能导通,而公共点电压还是偏低,PQ9跟PQ10的G极仍然有19V,那么基本可以判断为PQ9 或PQ10损坏.在实际维修中换PQ9或PQ10已经秒杀过很多.还有种情况就是PR66的前端,也就是1端有电压,2端为0,这个问题同志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寻找答案吧.
总结:
修仁宝点火回路,先测各大供电电感及公共点是否有明显短路,如果有,烧鸡大法能快速秒杀,短路不明显参照本篇维修秘笈1能快速找到故障点.如果公共点对地阻值完全正常,换保护隔离前两个MOS管能多数秒杀,不能秒杀的参照本篇维修秘笈2也能快速找到故障点.
写的过程中难免有些疏漏,有不对之处欢迎各路大神拍砖
写几个小时,修可能就那么几分钟,如果觉得对自己有用的话请点个赞,加点分,加原创加精华且回贴超过300(灌水除外)将会有广达复位前掉电快速维修宝典奉上
最后顺便自己打个求职广告:
个人简介:
电子电器专业毕业,5年笔记本维修经验,焊功扎实.笔记本之前做过家电维修,开关电源,模数电路分析略懂一二.  自己开过店,个中滋味自知,见于论坛不少老板高薪招聘,怦然心动.毅然绝然卖掉家当,踏入茫茫求职路.
待遇要求:
包吃住,月薪6K以上
有意加扣扣103019174 详谈 工资要求面谈的勿扰!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一下

网友:
嗯 维修思路写的还可以  表一般 不够拉风
点火回路 不难修  不懂得可以基地或者远程学下  懂了原理 基本秒杀

网友:
看的有点晕乎

网友:
懂原理但没实战经验啊

网友:
学习了、LZ的图片放大看起来也很清晰   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帖的图片看起来很模糊

网友:
原理不用讲了,可以把最近积累的一些经验分享下

网友A:
不错呀,能把维修的思路写出来让大众受福,祝LZ能早日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

网友:
这个分柝得好,简单明了,必须

网友B:
先收藏。楼主好像花了很大心血写的哦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讲得很好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能把维修的思路写出来让大众受福,祝LZ能早日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

可惜大部分人只想修一修通病或看一看单一的的维修实例,我想说如果想提高技术,有一个正确的维修思路才是最重要的,一台同样的机器,一个类似的故障,坏的元器件却不一定一样,能举一返三才能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

网友:
来学习来了的......

网友C:
楼主写了这么多真是不容易,维修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分析电路,不能光靠一两个通病来混饭,那迟早会被饿死,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写了这么多真是不容易,维修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分析电路,不能光靠一两个通病来混饭,那迟早会被饿死, ...

从现在的行情来看,像双核机大批加焊显卡的时代已经过了,我都已经修到AMD的主板只有一个板载CPU的笔记本,桥工应该走不远了

网友:
楼主高技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收藏。楼主好像花了很大心血写的哦

我想说,有加分的么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直接去保护,然后用手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直接去保护,然后用手摸

直接去保护如果负载短路严重有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去保护如果负载短路严重有可能会扩大故障

你说的对,上次有个芯片直接冒烟了,前几天就修了台C466,LA-3691P的,待机0.05,B+短路了,不过你的点火回路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F:
看得“意犹未尽”,等等后续。楼主何不做个PDF的“经验篇”。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对,上次有个芯片直接冒烟了,前几天就修了台C466,LA-3691P的,待机0.05,B+短路了,不过你的点火 ...

觉得好就点个赞吧,最近论坛都在积分换实物,哥们看着流口水啊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得“意犹未尽”,等等后续。楼主何不做个PDF的“经验篇”。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PDF我还没弄过,你知道搞这些东西费时费劲,我也最近闲着才有时间来发个贴,写这个贴都花了半天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DF我还没弄过,你知道搞这些东西费时费劲,我也最近闲着才有时间来发个贴,写这个贴都花了半天时间

请你把“后续”完成,你的经验将是别人的维修“财富”。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你把“后续”完成,你的经验将是别人的维修“财富”。再次感谢。

能点个赞,加个分么,加分不会扣你的分

网友:
欢迎加入迅维,期待你来。呵呵

网友:
我挺喜欢修这个点火回路的。只要你理解了,那就太简单了。

网友:
点火回路如果坏了,PQ10的G极肯定是19伏.只要测到这个脚的电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大师都不开店了?

网友:
你就说的找两个P管,如果是公共点电容短路,有人保回路那不是烧也烧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的主意,找24处地方,那不找昏了

网友:
哥写得真详细,一定要顶,真经验哦

网友:
没太看明白哟

网友:
楼主功力很深厚啊,

网友:
6k得修多少本

网友:
呵呵,从7月9号开始上了几天班,平均每天7台左右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DF 啊?你用的那个感觉很好用的吧。

网友:
谢谢学习了,仁宝读好修啊

网友:
楼主,辛苦,看的迷糊了。。

网友G(2014-08-08):
你的帖子在迅维做教材了NB

网友:
经典的电路,理论学通了也就不会觉得难修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共享,愿楼主早日找到工作!

网友:
你这万用表还真的是万能的

网友:
C466老点,不过说的不错,点火回路很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帖子在迅维做教材了NB

想不到过这么久还是加了精华,深感荣幸!

网友:
教科书似的科普!我们小白级的福音!

网友:
太好了,正好遇到一个公共点阻值正常,上电电压却被拉低的故障!

网友(2015-05-31):
非常给力 刚刚好学习到点火回路

网友:
必须收藏,小白的财富

网友:
写的不错各大维修培训中都会讲到仁宝的点火回路。再次温习了所学的知识,方便以后的技术提高。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发出这么好的技术贴,一定要顶一下了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有的还是好修 有的不太好修

网友:
学吧,不记的了,好久修

网友:
在次学下吧

网友:
楼主技术行啊,就是这万用表真心很丑

网友:
非常感谢,上次修这台机器搞得没脾气了

网友:
原理分析的很好,经验够。表吗?你懂的那。

网友:
楼主的工资因在8000

网友:
分析的很全面,细致。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录个视屏 这样看很累

网友(2015-07-21):
这么久的帖子还能回复,为什么我遇到一些老帖子都关闭了呢

网友:
恩 说的不错 桥工时代已经过去拉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顶一下

网友:
写的不错,理论加时间才能速度维修!

网友:
这么多字要花多久打好啊。

网友:
三百楼才放广达的 资料啊,楼主什么时候能够放啊,我来顶顶贴吧,写的确定精细不错,也加深了我才 点火回路 的认识

网友:
楼主你这表好用吗

网友:
l楼主写的不少啊 学习了

网友: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有用收藏了
谢谢楼主
(117 Bytes, 下载次数: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