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7-03):
有个杂牌的液晶电视通电后LOGO显示后出现纯色交替显示, 这是哪里出问题的啊 。 求大神指点
求助

网友:
接信号正常不?

网友:
检查按键是否有漏电的。

网友:
按遥控器和本机按键屏有正常字符显示吗?能切换AV及电视吗?不能的话要刷主板数据试试了。

网友:
接信号后还是相同问题,刷程序无果!!!!!

网友:
看看屏有没有坏,没坏就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