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修过技嘉B75-D3V掉电问题,麻烦指点迷津

楼主(2014-07-03):
哪位高手修过技嘉B75-D3V掉电问题。拔掉电源,第二天早上来开机,正常进系统两分钟掉电,必须拔掉电源,再开机立马掉电。麻烦指点迷津

网友:
1.掉电的原因有很多,你什么都没查我们怎么回答
2.B75的板子有保修吧,拿去保修啊

网友:
测下所有供电,大概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测下CPU供电,上下管的G级,上管一样,下关一样,,是不是CPU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