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维修 谴责某些人

楼主(2014-07-03):
      不得不说一下 ,现在论坛上有一些人 把一些故障说得玄之又玄,有些发一些错误的资料,误导了很多人 包括我。在这里我强烈谴责一下。进入正题 ,接同行二修k42jr 4.1一台 ,拿来时基本没动过,我以前也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论坛上也有同样的求助帖 ,都未解决,待机有0.2a,3v 5v 和显卡供电,不能触发。很明显 ,显卡供电提前开启了。
       论坛上有一个帖子是这样写的 ,强烈谴责一下,说他的主板是上电1.2不跑码,最后查出来是bios的第8脚3.3v没有电压 。那意思就是ec带程序的咯 ,我擦 还是版主。 我就首先查显卡供电为何提前开启咯, dgpu-pwr-en 1.5v肯定就不对呀,去掉开启上的那个电阻 ,显卡供电还是要出来 ,但是开启已经没有了 ,再去掉pwrgood的上拉电阻,显卡供电没有了 ,en与pg的上拉都是+3vs,很明显 +3vs提前开启了。然后又收到一篇帖子,是这样说的 他的是个进水的机器,问题与我的大概相同,说是ec少了一个脚的+3vec供电 pch没有得到正确的gpio定义,所以提前开启了显卡供电,飞线+3v到ec搞定。好吧,我这个问题又更加觉得扑朔迷离了,QQ求助于一个感觉修板很厉害的网友,网名*词语被过滤*思路,首先我不个人并不是谁的枪手,就事论事哈。我的求助如下“马哥,我遇到一个k42j的主板,待机0.2,+3v +5v电压都出来了,但是显卡供电提前开启 ,ec供电都有了,rsmrst没有发出来,bios除8脚+3v电压正常,6脚有波形,1.2脚都是有电压没有读取。”然后说了说论坛上看到的两个帖子,他的回答是,先不管+3vs提前开启的问题 ,先要查bios为什么没有读取。
      然后我就测了bios芯片到ec的通断,ec也换了一片了。这个时候*词语被过滤*思路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聊天,他取掉了pch的晶振,然后给我看了ec的读取波形是有的 ,去掉bios芯片,也没有出现那什么显卡供电提前开启的问题,好吧,我大概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
      分析这个机器,+3vs提前有1.几v,可能是传压了 ,还有bios芯片同时挂在南桥和ec下面 ,我决定取下pch一看究竟. 原来pch下进水了呀,以前遇到过2台机器也是这样么,都相同的故障,都没有发下一点进水的痕迹。这个机器真怪。取下pch后再打+3vs已经没有电压了,看来是这里喘压了。在看看ec读取bios有没有波了,这是第一脚的
      重值南桥,bga上去,电流触发到0.5掉电,然后就不能触发了,好吧先不去怀疑南桥,我个人觉得桥没那么容易坏吧,示波器打到1.05v电感后发现问题 看到这个是1.05v电感后面的电压,很明显峰值已经到了1.5v左右了,再测下管有5v,看来是保护了,和以前遇到的振铃效应没有关系,可能是1.05v芯片 rt8202有问题吧,随换了一个芯片 换了芯片后波形就平稳了 ,再上电 ,电流哗哗就上了2a,ok外接亮机,内屏没有拿到我这里来.所以也没有拍亮机的照片,我发这个贴一是为了大家维修经验的交流,二是希望论坛上某些坛友不要把自己都拿不准的理论发表出来误导大家,更不要发一些虚假的信息,迅维网是我们广大维修者的一个家园,我不希望有人有意或无意的去破坏它.三是希望广大的坛友不要像我一样被误导,维修要有自己的主见,要根据自己手上主板的实际情况去选择相信或不相信别人发的一些帖子.还有一点我想说说,论坛上有些bios资料真的坑 ````````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本身就不好搞,而且被大家说的更不好搞了,楼主好见解。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是显卡供电是开机才有的么。我的有一台ASUS 型号是A40J。版号是K42JR 4.1。 内存上面是K42JY,待机也是0.2.待机开启显卡供电,但是能开机一切正常。就是插硬盘和光驱开机就不显示,拆掉一组耦合电容可以开机就是认不到硬盘,两组耦合电容,有一组380.另外一组320.楼主加QQ 交流。

网友:
论坛里的BIOS资料是有点乱,,,

网友:
是啊特别是我们这些小白常被忽悠

网友A:
啊~_~前辈们对我们小小白的爱是无微不至啊!

网友:
当然还是自己要有判断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_~前辈们对我们小小白的爱是无微不至啊!

什么意思呀 ,你的词语有点双关的感觉

网友:
楼主人家的BIOS没有电压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开启机子上电到1.2A呢?华硕机子BIOS电池拆一次就是自动上电的哦?不跑码也是一样上电的.

网友:
加精

网友:
讯维是一个好论坛,但也有一些坑爹的人存在呀!
bios确实是个问题呀

网友B:
路过………………。

xiaobenzhu0215 -4 严禁灌水

网友C:
ASUS  K系列 的BIOS资料确实坑爹

网友:
不错,很好的见解

网友D:
我支持楼主‘有的时候下BIOS要下好几个才能下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SUS  K系列 的BIOS资料确实坑爹

帮忙点个分享加点下载分吧 我想弄个精华 好让那个版主看看··········看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支持楼主‘有的时候下BIOS要下好几个才能下对

大哥 帮忙点个分享 然后加点下载分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很多bios有问题的贴了,我搜索了一下,确实有一个二修k42j的帖子,是个版主发的··········· ...

谢谢你的评分,我发觉每次你都来顶我的帖子呀···········谢谢 万分感谢 只能说

网友:
楼主发这个贴用心良苦呀!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G:
有时候还是不要太相信人家的资料,自己要怀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还是不要太相信人家的资料,自己要怀疑下

是呀,遇到很多不能用的资料了,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

别路过呀 ,像灌水的````````````````

网友:
我觉得大家做的都很好,只是希望同仁们发资料的时候用点心。不要让同行们自己笑话自己。

网友H:
这个支持一下,我也遇到一台K42JR的。故障和你的不一样,很奇怪,昨天发了一个求助贴。

网友I:
还好我自己有大把的BIOS。  没遇见BIOS有问题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支持一下,我也遇到一台K42JR的。故障和你的不一样,很奇怪,昨天发了一个求助贴。

我去看看 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好我自己有大把的BIOS。  没遇见BIOS有问题的事。

没有遇到过?我们店里学徒遇到一个g455大小写能切换,不显示 ,耍个bios没搞好,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最后叫他又下个bios 结果好了 就今天的事

网友:
华硕Bios最好是找已经修好本本.由楼主读下来的比较妥当

网友:
同样的板子处理方法不同而已,只要能修好就行了,何必太认真纠结呢

网友:
无良的人才发假BIOS赚积分

网友:
上次1我也碰见了 显卡供电先出来

网友:
华硕本不是看版号的   需要BIOS必须得有D壳后的MB号或者料号 不然你下载的BIOS就不行的

网友:
楼主最后所说我很赞同,看别人的帖子和求助于别人只能当做参考,毕竟实物没有在别人的面前,做维修的真正的高手没有多少,更没有多少能够做到无图维修,所以维修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
我最相信时序,奇怪的现象会问下别人又没哟经验

网友:
顶一个  有时候那些资料确实很坑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一些BIOS,发的时候说绝对能用,但下下来根本不行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本身就不好搞,而且被大家说的更不好搞了,楼主好见解。

是不好搞呀

网友:
实际上维修经验 各有各的见解,说错了可以理解。也不能指责说错的人。至少发帖人也是一种分享。即使是错的,我觉得都有意义。

错的也有意义的话,论坛存在有何用处?

网友:
说得对,误导会让人走弯路。

网友:
我现在修到一台是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正头痛着

夏天到了 ,掉电的真多,很多故障好莫名的````````

网友:
被人的只能参考下了 还是得靠自己

网友:
嗯  有道理  ,有些错误的文章很容易误导人。。

网友:
都是高手  维修就是多讨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帮忙点个分享加点下载分吧 我想弄个精华 好让那个版主看看··········看我说的

你能把你说的那个版主帖子链接发出来么

网友:
恩,不能相信别人发的帖子呀,都是来骗分得!!!!

网友K:
我现在遇到个k42jr  4.1,问题差不多也是不读bios。和你机子不同是显卡供电没提前开启,给点思路。这机子没图纸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遇到个k42jr  4.1,问题差不多也是不读bios。和你机子不同是显卡供电没提前开启,给点思路。这机子没 ...

图纸的话大概可以先找个 k42jr 2.0的 做一个判断  基本差不多的  你可以先查一下ec的供电正不正常 待机多少电流呀 +3vs +5vs有没有串压啊

网友K:
我查过了,ec的供电都是正常的,这机子也算是个2修机,上家没查出原因都没动过机子,你跟我说下该怎么查吧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查过了,ec的供电都是正常的,这机子也算是个2修机,上家没查出原因都没动过机子,你跟我说下该怎么查吧

如果ec都正常不读bios的话 你有换过ec么?bios刷过了没有?还有你有没有打过bios到ec通不通?

网友K:
ec还没换过,ec到bios的脚都通的,难道我要换个ec?

网友:
哥们儿 ,多打几个字,不然很容易被扣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ec还没换过,ec到bios的脚都通的,难道我要换个ec?

你查一下第六脚有没有波形呀,先不用急着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能把你说的那个版主帖子链接发出来么

发不不来的吧  你自己看看吧 二修什么来着的帖子

网友:
ec换了 ,现在已经可以了   但是不显示 ·······大小写可以切换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牛  基本都是你传的 ··············

我说的是不是这个论坛,是专门的资料库

网友:
有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维修成果和大家分享

网友:
发现故意坑人的,把他的分都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说的是不是这个论坛,是专门的资料库

我也要加入  我有很多资料也是你们没有的 联想知识库比如  还有 kb9012程序有10来个

网友:
是应该谴责一下

网友:
南桥下面好赫人呀

网友:
反正论坛上k42j的BIOS 好多时候刷上都不开机

网友:
修的不错,示波器用的挺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下载的东西不是自己想要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是供电提前就开了。
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修好机器。
看了楼主的帖子之后稍有点思路了。

网友:
机器的故障千奇百怪,有时表面同样的故障却不是同样的问题引起的。还的靠自己

网友:
怎么谴责呢   哈哈

网友:
来赚点分,

网友:
同意楼主,要发就发点真东西,发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是什么心态。

网友:
振铃效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