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别人换了一个CPU导致自动断电

楼主(2014-07-03):
昨天给别人换了一块AMD4800+CPU,他原来的是3800+,别外加了两根1G的内存,换好后开始都正常使用,但是客户拿回家说用了20分钟就自动断电,断电就掉停电一样,直接就关了,再开又可以开,还是用20分钟左右就断电,我把电源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是主板吗?

网友(点评):
估计CPU的问题比较大。。 换个别的CPU试下。。

网友A:
自动关机有可能是过热引起,有可能是U本身有问题,主板也可能有问题。

CPU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用鲁大师测一下哪个温度高,以前有人说过主板BIOS也会导致温度高的!刷个试试!

网友C:
看看CPU的温度吧。八成是保护了。。。

网友D:
CPU不合适。换回原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机有可能是过热引起,有可能是U本身有问题,主板也可能有问题。

嗯    但是鲁大师检测温度一直在30度左右    也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鲁大师测一下哪个温度高,以前有人说过主板BIOS也会导致温度高的!刷个试试!

嗯    但是鲁大师检测CPU温度一直在30度左右    也不高啊  其他的也不超过50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的温度吧。八成是保护了。。。

CPU温度不高   30度左右

网友(点评):
摸下散热器热不热。。正常的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不合适。换回原版的

嗯   有可能   我先刷下BIOS试试    毕竟主板太老了

网友F:
楼主有涂散热硅脂吗,AMD一定要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涂散热硅脂吗,AMD一定要涂

涂了  温度也不高   3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机有可能是过热引起,有可能是U本身有问题,主板也可能有问题。

但是鲁大师检测才30度左右   其它的也不超过50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鲁大师测一下哪个温度高,以前有人说过主板BIOS也会导致温度高的!刷个试试!

嗯  我也觉得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的温度吧。八成是保护了。。。

温度不高   30度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嗯  我也觉得   先刷个BIOS试试

上原来的3800cpu关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原来的3800cpu关机吗?

原来的听他说不会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听他说不会关机

别太相信客户说的,也许他原来就有这毛病!没准是桥的事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太相信客户说的,也许他原来就有这毛病!没准是桥的事儿呢!

嗯    我再查查

网友G:
现在你就是要排除下是什么硬件坏先。。 是CPU 还是主板  还电源。。 然后再修具体的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你就是要排除下是什么硬件坏先。。 是CPU 还是主板  还电源。。 然后再修具体的硬件。。

嗯   我电源换过  只有CPU和主板了  一个一个试

网友:
换个别的CPU试下。

网友H:
   死机的时候 摸下散热器  看看烫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死机的时候 摸下散热器  看看烫手不

不是死机   是断电

网友I:
直接刷BIOS。我之前有台机也是这样。

网友J:
是不是你的U有问题呀,或者是U和板不怎么兼容,如果温度不高,刷个BIOS,在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PU温度不高   30度左右

你20分钟断电 电脑做什么操作都是20分钟左右吗? 在待机状态下,什么都不做的话,也是20分钟吗?突然间断电一般就那几种可能性 ,  主板保护(CPU温度显卡温度啊之类的),电源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20分钟断电 电脑做什么操作都是20分钟左右吗? 在待机状态下,什么都不做的话,也是20分钟吗?突然间断 ...

嗯   有道理    鲁大师版本太低了   也有关系

网友H:
cpu 温度过高 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你的U有问题呀,或者是U和板不怎么兼容,如果温度不高,刷个BIOS,在看看

嗯   正解   现在正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刷BIOS。我之前有台机也是这样。

嗯  有可能   主板BIOS太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 温度过高 也会这样的

嗯    有可能    更新鲁大师试下

网友:
换个U吧 应该是不支持 或者刷个BOSS再试试

网友:
散热没搞好

网友K:
AMD的 CPU坏哦很多的   很有可能是你CPU问题造成的 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AMD的 CPU坏哦很多的   很有可能是你CPU问题造成的 断电

嗯   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给别人换的旧的CPU  应该是CPU 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CPU温度高报警。AMD的U,有些有问题就是高温

网友:
AMD的CPU好多坏的,最好先找块CPU换换

网友:
内存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
CPU的问题,我这里有两块都是这样的,换U解决

网友L:
换个U看看,还是不是同样这样

网友M:
amd通病,撬开cpu壳子重上硅脂

网友N:
CPU的问题 4000+至5000+ 都有这个通病 温度很高  ,可以修,把顶盖取了 用AMD INETL通用风扇 就是园型那种 立马见效  基本上99%决绝问题 就是取顶盖有点技术 不小心会报废CPU  我已经取了很多了呵呵  基本上100%成功 除5000+晶体上有打黑胶的 基本报废。其他的毫无压力 一张美工刀 把握力度 没任何技术含量  就是细心加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个U看看,还是不是同样这样

嗯   现在问题查出来了   就是CPU温度高导致的   一会儿就到90多度了   换回原来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M:
amd通病,撬开cpu壳子重上硅脂

重上过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CPU的问题 4000+至5000+ 都有这个通病 温度很高  ,可以修,把顶盖取了 用AMD INETL通用风扇 就是园型那种  ...

顶盖是什么?就是风扇吧?

网友O:
换客户原来的3800+看看还断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客户原来的3800+看看还断电不。

嗯   不断电了  就是后面换上去的U的问题   温度太高导致的

网友E:
各位久等了    问题找到了  就是4800+U温度太高导致的   90多度   100度   我更新了鲁大师   后来我加了个九州风神才降下去温度  60度左右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各位久等了    问题找到了  就是4800+U温度太高导致的   90多度   100度   我更新了鲁大师   后来我加了个 ...

有的AMD温度很高,我碰到一台打开网页都要70度~75度,看一下视频就90度~100度,后来给客户换intel平台(本来客户打算也要换机),换下来的CPU用刀片拆来开颅,发现是导热膏干了,最后,清理干净核心涂上含银的导热硅脂,外面的铜片用AB胶粘住,最后一试,温度正常了。开机45度,看视频65~70度比以前好多了。那个4800+你也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先检测温度吧   在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有的AMD温度很高,我碰到一台打开网页都要70度~75度,看一下视频就90度~100度,后来给客户换intel平台 ...

不行  我散热胶都试了好多次了   风扇也换成九州风神还是一样    我用另外一张主板装4800+CPU温度保持在50度左右    也不高  这是怎么回事?   主板不支持?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不行  我散热胶都试了好多次了   风扇也换成九州风神还是一样    我用另外一张主板装4800+CPU温度保持在5 ...

那把4800+CPU用酒精清洗一下针脚。也有可能是超频使用造成温度高。

网友:
amd cpu高温毛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把4800+CPU用酒精清洗一下针脚。也有可能是超频使用造成温度高。

不可能超频的    我把我那个CPU装另外一块主板上一切正常   还是这个风扇

网友P:
cpu太低了,换个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cpu太低了,换个大的

还换大的?   就这样都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