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K42JR的经典问题

楼主(2014-07-03):
  机机器型号是ASUSA40J.版号是K43JR 4.1.内存上面写的是K42JY.此故障十分罕见,也可能是我修板修的小。故障描述如下,不插硬盘和光驱能正常开机。插U盘能正常进PE。插了硬盘机器有跑码,但是不显示,中间有三次插了硬盘可以开机显示进系统,第一次是我换了一根内存,第二次是换了一个硬盘。第三次管朋友要了一个说是原厂的BIOS。每一次都是重启就行了。插上硬盘的时候,硬盘接口供电正常。耦合电容换过。对地阻值正常。USB对地阻值也正常。没图纸。没点位。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整。求大侠思路~~~!有修到过的,麻烦指点下,谢谢。500积分悬赏。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说到做到!

网友:
这么奇快的问题还真没没遇到过,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怪,但是你也说得不是很清楚 ,比如上硬盘的时候电流的调变,或则 ad线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怪,但是你也说得不是很清楚 ,比如上硬盘的时候电流的调变,或则 ad线的动作

你QQ多少,我在你贴子里回复 了

网友:
先加焊下桥.再观察

网友B:
这种问题我碰见过  但我也不明白  刚开始以为是南桥  但没去动 结果我看IO有点脏就去洗洗加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碰见过  但我也不明白  刚开始以为是南桥  但没去动 结果我看IO有点脏就去洗洗加加焊就好了

我的IO很干净的啊

网友C:
加上电  又手摸 你会发现惊喜

网友D:
查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可能有漏电

网友E:
学习了,这种问题是不好搞啊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怪异啊  一般是南桥可是换内存也好啊   南桥和内存也没关系啊   我觉得查查他们之间有关联的  比如PG啊  应该是汇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上电  又手摸 你会发现惊喜

没有的。我都摸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查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可能有漏电

没有漏电,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这种问题是不好搞啊

学习啥啊,我又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上电  又手摸 你会发现惊喜

是不是南桥的事南桥管理着硬盘 和光驱

网友:
看下HDD的五V供电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漏电,电压是一样的

漏电测不出来的,要换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漏电测不出来的,要换了才知道

我取了一取耦合电容插硬盘就可以开机了。看来不是漏电的问题,换了一个HM55还是一样的

网友G:
找图纸吧,点位图,你这机子没点图光凭经验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图纸吧,点位图,你这机子没点图光凭经验是修不出来的。

大哥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图纸吧,点位图,你这机子没点图光凭经验是修不出来的。

这图纸我也没的,你去淘宝看看吧,5块钱一份还带BIOS的

网友:
硬盘接口内部断线了也许

网友:
根据K42JR的图纸看看

网友H:
要不你试试CPU电源芯片,或者加焊一下,或者是换个U,以前修到过CPU电源芯片不良,导致机器一到系统滚动条就不动了,反正也是乱猜,你要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不你试试CPU电源芯片,或者加焊一下,或者是换个U,以前修到过CPU电源芯片不良,导致机器一到系 ...

U我换过了,板子上的每个芯片我都用风枪加焊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