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型号,无版号苹果一台

楼主(2014-07-03):
接一台苹果本,故障不触发,查看本型号,结果此本没有机器型号,拆主板出来找版号,主板外观如下

看完全板没找到一个字,没办法既然没图纸,那就先查看主板外观以及各个接口,开完一切正常。
裸板上电,还是不触发,不过主板某个地方发热

经过仔细触摸测试,发现图中圆圈处电容发烫。将此电容拆掉,触发上电,能点亮进系统。
故障按说到此应该算是修复了,不过不确定此电容是给谁滤波用的,干脆想办法找找图纸看,以被日后碰到此主板可快速修复
应为没有型号,也没有版号所以只能参照有字的地方了

这个是此本的固态硬盘,型号为THNSNS128GMFPG 通过此型号找到了几台用此硬盘的型号,最后通过不断的查找终于找到了此图纸 K21

点位图上找到了故障原件,C7242
在图纸上的位置如下

给=PPVIN_S5_P5VP3V3滤波后提供为待机3.3V上管提供电压。C7242容量为62UF, 11V
待机状态下测我测了下=PPVIN_S5_P5VP3V3 也为11V,因为手上没有此类电容,干脆找了个10UF   25V给换上了

换完后开机测了两天无任何问题,通知客户取机

补充下 机器型号A1369 图纸版号用K21,在论坛上能找到

网友:
820-3209还是3203 看不清。找了下图看到3209一样~
820-3203不就是板号吗。。。。

网友A:
修苹果没用图纸修好不触发 ,这个经验不是一天能练出来的了
修好后通过固态找到版号 值得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苹果没用图纸修好不触发 ,这个经验不是一天能练出来的了
修好后通过固态找到版号 值得赞!

问题来了客户给我的是16.5V适配器,今天打电话来说此板应该是14.5V适配器 哎看来这才是故障真正的问题点

大了两伏电压,能不出问题。。。

网友B:
确如版主所说的厉害,如果能再提供下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如版主所说的厉害,如果能再提供下图纸就更好了

图纸 搜A1369在网站上就能搜到

网友:
明明看到820-3209的板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看到820-3203的板号了。。。。

饼哥眼力独厚,我修过好多台苹果,只会看机器型号,版号一直摸不清到底版号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明看到820-3203的板号了。。。。

哪呢?哪呢?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一台苹果A1278  08年的机器,电池和充电器一起的时候开机暗屏,单用电池开机也是暗屏。但是。。。。开机点半小时后,屏会慢慢变亮。单用充电器一开机正常。可以帮忙修修吗?支付宝付款

网友:
哎哎还是你厉害,看来我抽空还得多钻研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