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 MBX-268主板第一个管不导通,,用电池可以开机,,附图

楼主(2014-07-03):
接通电源PQ222不导通,1脚19V高电位,,如果用镊子短接3脚和4脚后,入电完全正常,也可以能电池充电,也可以放电,一切正常

网友:
我已经换过PQ222,PQ266,PQ268,PQ215,PU101,PQ218,PU113,PC531,PC532,。。  还有PR300,PR443,用表测过正常

sve151e11t MBX-269.pdf

网友: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呀,,信号处理的维修不是很强,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SONY 主板它的反馈设计电路保护很好,应该是PQ222的G级控制电路,重点查

网友:
路过学习的,希望楼主尽快解决,分享

网友:
手里还有个MBX-268开机正常  就是不显示  外接开机的时候有信号  但是不显示  内屏压根就不显示了  显卡也做了   各路电压都测了都正常   头都大了

网友:
6#的,为什么不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A:
最后是这么解决的,补了一个电容,小的还不行,,我图上有标,最后用了一个100U/25V的,试机一切OK,现在已经用了3天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呵呵,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也行,,还请高手说说其中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这么解决的,补了一个电容,小的还不行,,我图上有标,最后用了一个100U/25V的,试机一切OK,现在已 ...

经测试 OK

网友:
楼主技术强大,电容坏也能修出来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想不到你LZ这样都能解决问题,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