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笔记本液晶屏问题,求大神回复。。

楼主(2014-07-03):
一开始是换了个新屏幕,测试可以拧上螺丝,开机可以再开机,是黑屏。然后换上旧的屏幕点亮,再换新的还是黑屏,现在换上旧的还是新的依旧黑屏。。开机各个灯正常,你按键盘就有滴响,像打电报一样。。但还是黑屏,求解。。

网友:
压根就没听懂什么意思

网友:
目测是hp的吗

网友A:
你的什么型号的笔记本液晶屏,LCD或LED 具体点?屏暗应该是缺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什么型号的笔记本液晶屏,LCD或LED 具体点?屏暗应该是缺电压啊

LCD的.。。。。。。。。。

网友B:
可能是主板的BIOS跟屏不兼用有关系,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主板的BIOS跟屏不兼用有关系,建议先刷BIOS

之前装上去有亮得呢,后面就不行了

网友:
LCD的是要刷程序得吧

网友:
换个屏 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跟主机不兼容

网友:
请问有没有考虑过显卡的问题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讲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