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 471G 喇叭有很大的刺耳噪音!!

楼主(2014-07-03):
acer E1 471G 喇叭有很大的刺耳噪音!! 这个噪音和麦拿到音响附近发出来的声音是一样的

1.把音量调小后 就好些,或者静音就没了,
2.如果把音量拉到最大 刺耳的噪音喇叭有多大声,声音就有多大
3.声音调小一些,把笔记本盖到差一点合上盖子的时候,刺耳噪音很大,翻开就没了,反复尝试都有这种情况,貌似跟磁场关系。。。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整。。 跟声卡有关系吗?还是哪部分出的问题导致的如此干扰???

补充内容 (2014-7-5 12:57):
搞定了,确实是驱动系统问题,官方支持的最低的都是64bit 这个系统是32位,或许声卡驱动与系统不搭配的原因,装个官方支持的win7 64bit就Ok了

补充内容 (2014-7-5 12:58):
谢谢各位,我分少每人加1分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还真是没遇到过,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呢,楼主换几个系统看看啊

网友:
BIOS,记得华硕有款就这样,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楼主重新做系统试了没有

网友:
重新做系统试了没有

网友:
搞定了,确实是驱动系统问题,官方支持的最低的都是64bit 这个系统是32位,或许声卡驱动与系统不搭配的原因,装个官方支持的win7 64bit就Ok了

谢谢各位,我分少每人加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