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460 对PU7的一点讨论

楼主(2014-07-03):
G460 在日常维修中经常会修到这个机器  ,
在我的维修中 G460进水坏的较多 ,对进水的维修在这里不在举例赘述。

本帖仅对 G460 版号 5751p
>>>>>>PU7的讨论
该板子  PU7实物用料是 APW7138
图纸用料标示的是 ISL6268

论坛有部分网友说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而该机器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 个人曾经出现数次 换这个芯片的时候 换了图纸中标示的ISL6268
换后,在不上U的时候+1.1V_VCCPP 可以产生,
本以为机器上U后可以正常点亮,实则不然,上U
电流飙升到 2 多(U等其他正常),+1.1V_VCCPP  瞬间测试是 0.3V左右
最换了和板子原件一样的 APW7138  后 主板OK
????
分析下如下图(右侧为APW 7138 )

显而易见 这两个芯片的引脚除6脚外都一样。
》ISL62686脚是 COMP(反馈补偿,一个很重要的脚位
APW 71386脚是 NC 空脚
对比图纸
只看6 图纸是ISL62686脚有设计用料
看板子实物6
外围元件 没有安装
》》》个人结论 在维修该板需要换PU7的时候 ,建议换和主板实物一样的原件
                 讨论既然有朋友说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
    [fly]看过的朋友记得支持下 谢 谢---[/fly]
  个人观点有异议请回帖说明

                             ——————————天意wx

网友:
以前修的时候没注意,就是换的话也是找同样的料板上元件进行更换。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版主牛B啊,这个分析很好.

网友:
意思是把6268的6脚悬空就可以对换了吗、

网友:
呵呵,赞成,最好换的时候找原样的,这样也不至于出问题,

网友:
楼主分析的思路很好,我都是找相同的互换的!经验,赞!

网友:
一般都是找原型号的换

网友A:
+1.1V_VCCPP  瞬间测试是 0.3V左右 。

楼主有没有查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1.1V_VCCPP被拉低的呢?

个人 觉得是 COMP脚位不同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V_VCCPP  瞬间测试是 0.3V左右 。

楼主有没有查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1.1V_VCCPP被拉低的呢?

这是肯定的

网友:
下次修的时候要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