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掉电

楼主(2014-07-03):
今天搞到一个联想G455,  拔掉电池可调电源开机电流直上2a过了十来秒掉到待机电流0.003a 。 就这样一直重启,  中间屏幕一直没亮过,    后来拆机测搞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 装上又试试竟然开机了.。。。    想知道什么造成的, 屏 散热 内存条都好好的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虚焊,可能是开机的次数多导致北桥被加热的缘故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新片不良啊,会不会返修呀,希望不会哦,祝楼主好运

网友:
三板斧。。。你懂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不过  我的是第2天就不亮了  跟之前的问题一样  开机1.6   1.7   2.1   1.7  不动  或者掉电

网友:
你说的,应该 是虚焊,,  你可以查一下,是哪先掉电,,,暗屏后或哪个电压没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