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门图纸上的PG是什么东西啊?感谢!

楼主(2014-07-03):
刚查找图纸,查着就查到了PG4612,可是在板子上怎么样都找不到PG4612,请问大师门PG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谢谢。。。

网友A:
是隔离点 一般都是直连的

你真是高手啊,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隔离点 一般都是直连的

非常感谢。呵呵。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呵呵。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呵呵  不客气

网友:
隔离点职,
板上应该有写的啊,

网友C:
大哥那里不是有个英文吗。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节点    不可以断开的

网友:
用来特别标注的隔离 节点的位置

网友:
楼主这么快就会看图纸了;佩服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会。乱量。瞎修,感觉我好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那里不是有个英文吗。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老大你看看这搜出来的没有意义呀。

网友:
是节点,不过不是标着do not stuff吗,实际不需要.

网友:
tuff吗,实际不需要.

网友:
节点 没有填充没装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正好可以学习下

网友:
该说的都给说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