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返修两次的板子---GA-G41M-ES2L

楼主(2014-07-03):
前天,同行送来一片技嘉板子:GA-G41M-ES2L.说是自己的,让好好搞搞.
拿到手一看,成色还不错,也没明显不良.

INTEL的板,不上U几乎都不出U电压,也懒得打阻值了,直接上U上电.

一测,内存,桥,总线电压全正常,没CPU供电.
一量6312的36脚EN,无电压.

因为没开本本,也不知道有没有图纸,随便跑一下吧,
从EN脚,一直跑到一个叫U4的324的第一脚,看来是324控制U的EN脚.量3脚有1.+V.2脚有2.+V.   1脚的确没电.

因为手上还有几片板催得比较急,也就不想去跑周围电路.

直接吹下U4,翘起123脚,然后再焊上去---(你不是不出电吗,劳资不用你还不行吗?:) )
直接从VID上拉处飞线到EN.

焊完后,上电,跑码亮机.
过了一会,同行过来,给老板说贴标,让他拿走了.

昨天,正修板,抬头一看,那同行已经站在身边了.说:师傅,昨天拿回去,开了几次,又不亮了.

按说,飞一条EN,不会影响其它元件的功能,更不要说损坏.再说,飞到总线1.2V .时序也很合理.
二话没说,让放这儿,半小时后过来拿.

放下手头的板,看着被我飞过短短一条线的板,心想,故障决不会是飞线所致!

上电,C3掉电. 放电,再上电,还是C3掉电. 测内存几个主要电压都正常.  那就刷下BIOS,不想,还是C3掉电.

看来没那么简单.

下意识顺手测了下开关针,0点几V . 原来跟劳资玩4秒掉电?

跑吧,懒得开本本找图.

跑到一三极管,干掉.  跑到一电容,抠掉.   有点遇神弑神,遇佛诛佛的味道.心急,眼也红了.

跑完还是0点几V.

兵分两路走,
从IO 106脚再跑.一下子跑到一电阻.测另一端有5V.换吧.
换完开关针有5V电压.

再开机,不再掉电,顺利亮机.

心想,这修机保一个月,一个月内任何问题你都得给他免费修! 如果恰逢连阴雨,桥坏,你还得退他钱捏.

真是想啥来啥!

没想到,今天下午,他又来了.大家都笑.

认命吧.

说,回去亮了几次,换了下内存,不亮了.
我说,放这儿吧,半小时后过来拿.

接过板,放下手头活,上电,亮机?
关机,再上电,无码.

测几大供电,全正常,时钟正常.复位2.+.
网卡灯亮.吹掉,无果.
挑起IO 68脚,无果.
摸NB不烫.

上BGA加SB.

上电,亮机,再测复位.3.3V.试了好几次,没问题.

过了一会,同行来了.说,师傅怎么样,好了没.
说,好了.但愿这次彻底好了,下次不再拿来了.(我想说的是一个月内!)
大家又都笑.

这段时间特别忙,昨天下班写贴写到12点,没发成.今天发.

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
楼主确实是人才。要是遇到我们那点修主板的。早就报桥坏换板子了。你真有耐心

网友A:
半小时过来拿,最喜欢这句,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楼主对自己技术的自信,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开机能正常使用一天都没问题。关机后再开就不跑码了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现在新板返修很差的,有的修不好的发来又来

网友:
我有一块G31技嘉的板子,开机争端卡复位等狂闪。无从下手,今天论坛里刚下了个图。无从查起

网友C:
楼主 高手啊  请问 挑起IO 68脚  68脚是什么啊  挑起来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D:
请教楼主为什么摸北桥不烫却去加焊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开机能正常使用一天都没问题。关机后再开就不跑码了不知从何下手

实时时钟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小时过来拿,最喜欢这句,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楼主对自己技术的自信,

因为技嘉的板子图纸多啊,不到绝望时刻,还是有得搞的,所以才敢说半小时过来拿.

网友:
楼主,别怪我不会说话哈,你信不信还会再回来?而且我打赌回来的概率有八成以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板子让我想到了G31M-ES2C,大家记得这个板子不?这个板子很出名的勒,前脚好好亮机后脚就复位灯闪,和这个板子有的一拼,都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曾经我换了G31M-ES2C的U供电IC,南桥,io,网卡,声卡,串口芯片232,还差什么?是的差北桥,我差北桥没有换,别的都换了,北桥我BGA了一下,但是还是亮得好好的不亮,这个板子我无解,太他娘的抓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为什么摸北桥不烫却去加焊南桥呢?

复位一般被拉低的,网卡,IO和北桥多.网卡已拆,IO已断,北桥不烫,所以加南桥.至于COM,早没了.

网友:
很想问一下,总共修了三次,这样能收他多少钱?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辛苦了,加分应该的

网友:
不查图,说明楼主心中有图,对芯片的引脚定义已经了如指掌,加上维修经验绝对是NB轰轰的

网友:
如果我搞这样的板,都没没有信心搞了

网友:
一波好几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开机能正常使用一天都没问题。关机后再开就不跑码了不知从何下手

估计你那主板还没完全断电,建议关机后拔掉电源一会再插看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跟楼主学了一招过内存掉电

网友:
这就叫九死一生。

网友E:
时间太短,没有进行烤鸡的结果。这些故障如果烤一下机,很容易发现的,就不至于反复维修了。如果普通用户的话,反复修个3次,早就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为什么摸北桥不烫却去加焊南桥呢?

复位低,一般和网卡,IO,北桥有很大关系.现在网卡已拆,IO断过,北桥不烫.所以,拉低的可能性小过发出低.所以加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间太短,没有进行烤鸡的结果。这些故障如果烤一下机,很容易发现的,就不至于反复维修了。如果普通用户的 ...

如果整机拿过来,确实会烤机,板子一般不会,亮了就行了.20元一片,哪有功夫烤机.

网友F:
都返修了这么多次了,客户也愿意拿来拿去啊,不累啊他。

网友:
修同行太累了

网友:
维修是这样的好了这里 坏了哪里!

网友:
好事多磨!!

网友:
楼主好样的!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返修了这么多次了,客户也愿意拿来拿去啊,不累啊他。

他也在电脑城,我们在负一,他在一楼.跑来跑去就几步.

网友:
真是辛苦楼主了,这么晚了还在发帖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高手啊  请问 挑起IO 68脚  68脚是什么啊  挑起来起到什么作用的

这些基础,下个图一看就明白了,68是IO主复位.挑起可以判断IO南桥

网友:
这个真得加分与回复.就冲着你这个负责的尽头.换很多人估计就不修了.楼主的水平也是杠杠的.

网友:
这板子的问题也太多了吧,修的好烦的

网友:
这样能收到很高价格吗。。。

网友:
怎么修的都是无复位的,弱弱的问大伙一句,有复位的怎么修

网友:
新板返修很差的

网友:
虽然曲折,但我20块总算没退。对师傅也是一种考验

网友:
刚开始桥就有点虚焊应该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有个通病 南桥容易坏

网友:
可以认为是多故障的主板维修!

网友(2015-07-13):
只能说都是有关联的,324也就是个运放,不出en肯定是前极条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