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 当D0维修

楼主(2014-07-03):
D0 先测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就修满足。还是不过。刷BIOS。
今天刚修映泰N68主板。内存总线2个。一个正常一个被拉低。
没图,跑线272电阻上拉。 电阻没问题。
继续跑 有个钳位二极管。击穿。导致拉低。
拆了 正常。 还是找料板换了一个。 主板修复

草图在6楼

网友A:
一跑线  我都跑迷了 佩服楼主 好眼力

网友B:
SMBUS?出问题了,来个图纸讲解也许大家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BUS?出问题了,来个图纸讲解也许大家一目了然

没图。跑线的。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画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画个图

画了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跑线  我都跑迷了 佩服楼主 好眼力

用跑线铜刷。去刷。调蜂鸣档,响了再用表笔去点。

网友:
这个习惯真的很好,我觉得做维修跟做作业一样也要打草稿,不然修了前面忘了后面,我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呵呵,楼主辛苦了,有图大家看到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潘总厉害呀,为嘛我这个不是挡内存呢,没有vid

网友:
楼主跑线功底很好啊!!!必须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把图传上啊

网友:
没有图吗??
应该把图发上来,方便新手秒杀呀

网友C:
防静电的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C:
防静电的双二极管坏了。

双二极管在这里也起到钳位内存总线信号工作电位作用,这里防静电主要是通过双二极管一端经电容接地进行的。

网友:
维修很有耐心,这里钳位二极管击穿拉低系统信号工作高电位主要是本身1脚有通过电容一端接地。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LZ功力很是深厚,,,要是我没有图纸也不好找哦

网友:
开始喜欢上跑线了。。。

网友:
我最喜欢了 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