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有点偏蓝色一边谢谢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3):
显示器买1年半了,型号冠捷I2367F  。在小店里买的现在找不到了。最近刚刚发现的,是没调节好还是显示器坏了。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信号的问题吧,楼主用的是DVI接口吗?

网友:
线如果接触不良也会导致颜色有变,动动看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换一条还是没变化的话那就要拆开了,要么三基色电阻阻值变了,要么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信号的问题吧,楼主用的是DVI接口吗?

我也不知道啊~是那个白色的大点的。不是蓝色。谢谢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是那个白色的大点的。不是蓝色。谢谢是不是坏了?

网友:
图看不太清楚,不过感觉楼主这显示器刷新率有问题,看时间长了不累吗?

网友:
看上去左边偏蓝右边还好,这个问题我只能排查,屏显,主板,灯管。排查试试看吧

网友:
象缺黄色,如能进工厂模式调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背光的问题,或是屏线

网友:
屏线、主板都有可能的,检查下你的VGA线有么有松动

网友:
换个VGA线接到别的机箱上试试!

网友:
显示器左面靠音箱太近了吧

网友:
屏线、主板都有可能的

网友:
显示器左面靠音箱太近也导致偏色

网友:
附近有磁场干扰吧,换根线试试。

网友:
把显示器菜单跳出来回复一下出厂值,大部分显示器色温偏黄,片蓝是色温偏冷,调成6500以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