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掉点了如何修复

楼主(2014-07-03):
昨天弄了一内存不大1G,800,被我的小伙伴给折成C行

今早想试试好不好
来个图解释
不是下面这条,发这图只是证明,除内存外其他配件好的

换坏的内存,是联想品牌机器里的,跑C1

起先假焊了一下,发现问题依旧。后来就拆芯片,果真掉点了,芯片掉2点,内存板掉5点

又拆了一颗,发现还好

现在想给好的装回去,可我从来没焊过内存啊,点球该那个呢

后来选了0.45,风枪一吹,完了成一坨

弄了一下午,吸锡线也没有地盘的吸还不平呢,焊油也大多了,老连锡

以上都不是关键,求经验
内存掉点可以修复吗?关键颗粒也掉点了
风枪的温度?风速?我现在是温度400度,风速1最低的那个,风枪高度正上方4厘米左右,去风嘴
看似简单,做起来真的好难,这几个点点球就点了十几分钟
最后,我有个想法,既然颗粒坏了,可不可以将计就计,去掉一个让他点亮。本来8颗粒1G,我就7个颗粒896MB,可以实现吗?

A55
更换PCB ,唯一解决知道

网友A:
植球的时候BGA焊膏不能涂的太多哦,只要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涂太多了就会连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球的时候BGA焊膏不能涂的太多哦,只要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涂太多了就会连锡。

是啊,今天我师傅也说的跟你一样要刷个两边,薄薄一层

网友:
1g的800内存好像没几个钱吧

A55
20块钱一个,满大街

网友:
本来8颗粒1G,我就7个颗粒896MB 这想法不错,怕是理论上行,实际上不行

网友:
400度做内存颗粒,0.45的球,你的温度怕是炼铁还差不多。就是无铅的你都把它都烧成水了。

网友:
首先 要用好的风枪,了解无铅和有铅的熔点,调好温度,值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多练,我REWORK 3级,国外专业培训过!

网友:
你那个掉点是你人为的,不是故障原因

网友:
怕不稳定啊  就比如cpu的供电少一相供电   也可以工作  但是不稳定啊

网友:
焊盘掉了的话,基本报废了.

网友:
300度就够了,这种内存有钢网的,你为什么不用?焊膏刷多了就会成团,这是植球经验,内存维修这活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你想去掉一颗,把容量减少,想法是挺好,只是无法实现。还是老老实实买一条吧,我这里内存跟硬盘都不修,没有金钢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

网友:
同意楼主,没有把刷子 不能乱刷 呵呵

网友:
恩 内存我们这也不修    应该没有维修价值   闲的时候还是可以弄下的

网友:
内存掉点这个还真没注意修啊。

网友:
呵呵,坛友的研究精神让人钦佩,关于焊盘植株坛子里大神多得很,我想从个人理解说一下这条内存改为896M应该是点不亮的,内存条应以64BIT才能正常运行,如果坛友的这条内存为单面8颗粒8位带宽的话,512m的都改不成,呵呵,只能做料板了

网友:
温度400度太高,300度可以

网友:
内存这活,,没有什么工具是比较难修点的。。。

网友:
真是闲的蛋疼啊。

网友:
就算你值好了锡,可是掉电你怎么弄啊,飞线吗,恐怕不稳定吧

网友:
焊盘掉了 你那 漆包线接  他反面一般有个 孔 穿出来的。接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