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8坏了!!!(跪求高手赐教+字要长~~~~~~~~)

楼主(2014-07-04):
开电后温度调节完全正常,但风扇速度调节保持最低(即时转到最大风速还是一样低速运行),请问该怎么维修
我刚拆开热风枪手柄,测量风扇红黑电压只有 1v-5v不停徘徊,没达到风扇的24v最大速度

网友:
吧风扇的一根引线焊开,测电压只有 1v-5v不停徘徊的话,查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