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开机暗屏(能看到影子)

楼主(2014-07-04):
 接到客户机器,通电检测能开机,不见显示 通过正常检验程序检查后发现有图文影子,估计是暗屏。然后叫客户留院观察。
客户走后开始检查屏线,一合一开屏(全合) 电脑显了, 在多试几次(半合) 还是会显示,再次(全合)打开暗了....连续几次都能正常显示或者休眠,只要显了就能一直用
目前总结:屏线好的,屏幕好的
拆机排查,发现主板都没修过什么痕迹也没进水,刚刚就觉得是休眠问题然后就在那徘徊了, 不知道思路对不对! ! !
大家遇到这现象都修理过什么地方,能分享下么?

网友(2014-11-13):
你这问题应该还是屏线或屏的供电有问题,屏能显(图暗也算),说明显卡基本工作正常,要知道如果真是休眠问题,屏是没有暗图的(显卡电压都关闭了哪还有图像传出?),所以还是建议你多查查屏的供电部分。

网友:
19V有没有进去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高压部分的供电和开启

网友:
检查下屏线和线的电压?

网友:
那就是 屏线 跟屏上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