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战旗C.A790GX X3 D3进系统无显示

楼主(2014-07-04):
七彩虹 战旗C.A790GX X3 D3  开机能进板子logo BOIS 也能进   进系统马上黑屏  显卡换过 电源也换  有没有遇到个类似问题的大神  求解脱。。。。。。。感激不尽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呀

网友A:
个人感觉是  电源不稳...

网友:
刷过 了  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  电源不稳...

换过电源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B:
死机的时候再去查下各组的供电看看是否都正常了。。

网友:
测一下硬盘。

网友:
换别的硬盘试试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机的时候再去查下各组的供电看看是否都正常了。。

都测试过了    用万用表测试都正常的   实在很无力啊

网友:
用U盘 进PE 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CPU旁边的电容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机的时候再去查下各组的供电看看是否都正常了。。

黑屏以后  主板还是正常运行的  我测过显卡供电 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不用硬盘也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PU旁边的电容不良了!!

  测试过了  没问题  后来我也这么想的   我全给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试过了  没问题  后来我也这么想的   我全给换了   问题依旧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没有解决。你把全版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请检查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没有解决。你把全版电容都换了,试试!

.............. 好大的工程量  这板子都是电容啊   不下30个钽电容

网友E:
用检测卡测一下,看代码正常不?排除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检测卡测一下,看代码正常不?排除显示器。

   测试正常跑过了 最后跑到B1   开机 进主板LOGO  都正常  进BOIS  也正常 一直在BOIS设置了  不会黑屏

网友:
内存问题 但是主板能点亮  能进BIOS   你的建议我会试试

网友:
无能为力了

网友:
黑屏以后是不是有PXE出来啊·如果有换个正常启动的硬盘就可以啊!

网友:
希望楼主早点修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建议换内存试下

网友:
如果都正常只能怀疑桥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