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5 主板点亮后 一小会自动掉电

楼主(2014-07-04):
最近修到几张老板子 华硕775 的因特尔CPU  在没上硬盘的情况下 触发 点亮后   过一小会就掉电了 但是CPU 很烫 我换了几个CPU 都是很烫 ,,,,,各位大神给小弟分析哈。。。。。。。。。。。。。。。。。。。。。。。。。

网友A:
散热器安了没有???

网友:
肯定安装了的 。。。。。。。。。。就是没插硬盘

网友B:
CPU滤波电容。刷BIOS没?桥虚焊也会造成掉电的。

网友:
滤波电容没有明显鼓包之类的  BIOS 没刷过 其实这个板子刚拿来是D0 我就用热风枪吹了哈 CPU 底座 吹了后 能触发了 但是 新问题有出现了 求解。。。。。。。。。。。。。。

电容这玩意儿不是你想测就能测得!一些铁板问题,还是该换就换,别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滤波电容。刷BIOS没?桥虚焊也会造成掉电的。

滤波电容没有明显鼓包之类的  BIOS 没刷过 其实这个板子刚拿来是D0 我就用热风枪吹了哈 CPU 底座 吹了后 能触发了 但是 新问题有出现了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安了没有???

肯定安装了的 。。。。。。。。。。就是没插硬盘

网友C:
应该是CPU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吧。。 用显波器看下波形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PU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吧。。 用显波器看下波形如何。。。

我感觉是供电过压 导致CPU发热过高 然后CPU过热保护 掉电

网友D:
你查查CPU电压多少

网友:
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查查CPU电压多少

就是没得假负载 啊  怎么查

网友:
你的意思是把北桥换了  来过

网友E:
是不是座子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座子有问题啊。

最开始是座子问题 我用热风枪吹了哈   然后它就可以跑马了 但是码跑完了 就自动掉电   怀疑是不是我用热风枪吹了太久的原因 把桥给伤到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F:
CPU供电、北桥虚焊还有电源换一个试试。

网友G:
换板子也不贵吧

网友:
CPU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再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H:
还是座子没焊好

网友:
CPU上了以后通是的时候直接就能测到CPU电压了呀,虽然时间应该也足够了

网友:
他现在是什么CPU  是奔4或奔D,如果是,建议换个赛扬或E系列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板子也不贵吧

不贵 775的老板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北桥虚焊还有电源换一个试试。

电源我用的是新的 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座子没焊好

座子 就是它原装的 没有换过 就是我点板子的时候 它报D0 我就用热风枪吹了 救过就亮了 然后就自动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PU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吧。。 用显波器看下波形如何。。。

CPU测电压主要是测那几个点 指点一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