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左右亮度不一样

楼主(2014-07-04):
昨天接了一台LG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更换高压板后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左右亮度不一样,中间一条分隔线,左边暗右边亮。测试灯管都能亮,重新更换电源板、高压板,屏线后还是那样。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问题啊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高压板   正常码   灯管呢   最后看下  你的电源

网友:
换了高压板还是这样的话,可以肯定是灯管问题,单用灯管可以点亮不代表灯管没问题,你可以在现在换上的高压板上接四个成品灯管,如果正常点亮说明是显示器灯管有问题了.

网友A:
看来你是新手啊,lg显示器有一个亮度和色彩增强功能,你如果动了菜单,就会有一个对比画面。你把这个对比的选项关了,左右自然就一样了,记得给我加分啊

网友:
有个灯管性能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新手啊,lg显示器有一个亮度和色彩增强功能,你如果动了菜单,就会有一个对比画面。你把这个对比的 ...

朋友的回复正是我想说的,其他的什么说灯管性能不好的,麻烦你们仔细看下楼主说的,中间一条分隔线,灯管什么的有问题,中间会有分隔线吗?

网友:
显示器菜单里可以关闭的

网友B:
lg显示器有一个亮度和色彩增强功能,你如果动了菜单,就会有一个对比画面。又学一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新手啊,lg显示器有一个亮度和色彩增强功能,你如果动了菜单,就会有一个对比画面。你把这个对比的 ...

兄弟的确是你说的这个原因,谢谢啦!

网友:
我看应该把所有按键也换掉,这显示器时间长了按键会不好使的,有时一碰就乱出设置!
楼主这个应该是设置的事儿!换按键重调一下就好了!
还有把原来的高压板修复多好呀!换个高压包试试!

网友:
肯定是菜鸟   调模式就好了

网友:
明显灯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显示器有一个亮度和色彩增强功能,你如果动了菜单,就会有一个对比画面。又学一招啊!

关键是有一条明显分割线

网友:
试试菜单复位

网友:
楼主啊,很多显示器都有这个功能的,你去菜单里面调一下,或者重置一下就可以了。有这个功能的,不是板的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的确是你说的这个原因,谢谢啦!

不是说好加分的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好加分的吗,呵呵

你挺能忽悠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好加分的吗,呵呵

加错了,怎么给我加了

网友:
我是让他给你加分的,谁知道他都加错可

网友:
屏背光的问题

网友:
这种好像可以设置吧 以前遇到过  怎么设的忘记了  菜单一个个试啊

网友:
没设置好吧

网友:
显示器有一个亮度和色彩增强功能,你如果动了菜单,就会有一个对比画面

网友:
一群人说灯管坏了,灯管坏了也只会一边暗一点才有可能是摔了啊

网友(2014-08-14):
显示模式问题吧,有的屏能分屏显示,左右不一样的

网友:
学了一招 有明显的分界线不是灯管的事  是设置的事!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aoc显示器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恢复一下菜单默认就好了

网友:
这叫显亮技术,不会跳就回复一下出厂设置吧

网友:
关对比的选项这个方法可以行,那直接恢复工厂模式(恢复出厂模式)可以行吗?

网友:
学习了,老手不少的说,跟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