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不能解压系统

楼主(2014-07-04):
联想Y330  DDR3 ATI 独立    开机卡WIN7 LOGO  装XP 进度条死机  换硬盘内存故障未排除  论坛里下载BIOS 刷机不亮  刷回原机  做NB  问题解决 附原机BIOS 图片板号 BIOS保亮机

y330 DDR3 ATI.rar

网友:
前天碰个滚动条死机换桥刷程序都不管用,拆外设也一样。

网友:
其他硬件换了吗?   硬盘  内存   cpu

网友:
重植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
重植下应该可以

网友:
谢谢 分享 这个BIOS 难找的。

网友:
这不明明是SB吗?

网友:
照片是南桥和BIOS     做的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