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4-07-04):
  华硕K43SV 不通电。外接适配器也开不了机 电池不装也开不了机,适配器是好的换过了~ 想请教各位大神 该怎么检测。 检测哪些部件 主板上也没有烧毁破损就是用这好好的 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
单独裸板也试过了~电池装上去 外接适配器电池指示灯不亮~

网友:
接稳压电源 看电流跳变  首先看一下3V  5V 出来了没

楼主:
主板上的3V 5V 怎么测量 有明显标识吗~ 每块板上都有吗

网友:
肯定哪个地方烧了或者短路了 你通电用手摸摸看 看看有发烫的地方没 ?

楼主:
师傅已经维修过了,说是显卡问题。可以开机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又出现同样的故障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笔记本主板3 5V 测量不到怎么办~~

网友(2014-12-22):
就按不开机,一步步查。

网友(2015-07-30):
先看看隔离电路 再看3v5v 如果都有了看ec待机条件 看看隔离管是不是正常导通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 然后就是ec的待机条件是不是都有了

网友(2015-10-26):
先查隔离保护管看是不是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