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APL-AM SE 跑9b 修复

楼主(2014-07-04):
开机跑吗 9b 有时候插擦内存 会跑过去 进不到系统。。。。后面研究 发现断线。一解决。 P5G41-M LX3  这=几款板子也经常出现跑9B的问题  有些刷BIOS解决,

网友:
会员 912911 + 5 赞一个!

网友A:
这是哪个后面啊?

网友B:
能给说下怎么找到的吗?

网友:
怎么断线的。……。……

网友C:
内存供电断线了吗

网友:
内存供电线3.3V  那一根经常遇到。烧断

网友:
内存3.3v烧断了 是吗?

网友:
表示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后面啊?

南桥下面的 线路氧化  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说下怎么找到的吗?

这个我也是眼睛看到的 说实话 因为那里蟑螂S 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断线了吗

不是 ,这个是 3.3V的 进BIOS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