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 SONY MBX-266 版号为Z50CR 独显

楼主(2014-07-04):
现象:内外接都不亮,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切换,接硬盘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之后一分钟左右掉电,不接屏也一样掉电。
维修过程:显卡、HM76的桥、CPU、内存、EC、屏都换过,BIOS刷过,测量屏借口色差信号对地二体值正常、CPU到显卡之间的耦合电容都正常,修修修...故障还是涛声依旧。实在没招了。求大神们支支招啊?

网友A:
SONY主板上有路线开关的,都正常吗,楼主可以查下

网友B:
我感觉问题还在显卡这边  还有就是掉点的时候显存和显卡供电有变化吗

网友B:
或者信号   不行 吧显卡取下来  在坐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主板上有路线开关的,都正常吗,楼主可以查下

没看到有屏设置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信号   不行 吧显卡取下来  在坐上去

换了一个新的显卡,故障还是一样,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问题还在显卡这边  还有就是掉点的时候显存和显卡供电有变化吗

一下子供电都没有了